关于接收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0):
控是T8FG 2.4G
上次炸鸡吧接收线给弄断了.买了两根一根10块,太贵啦
大家都是怎么处理接收线的???
讨论讨论

网友A:
焊上就行了, 楼下继续

网友B:
绑好,固定在机架上,别太紧,这么整炸鸡还炸断天线属于RP问题,几率太低了。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楼主:
汗~~~
就是点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