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怎么了这是

楼主(2011-05-20):
突然间一个舵机用手转不动了,通上电后用控还是可以动的。是快要坏了吗?

网友:
通电后正常吗?

楼主:
通电后正常

网友:
把它解体重装哈。

楼主:
不敢,怕解体后多出点什么零件来

网友:
不懂  来学习下  看楼下高人解答!

网友A:
掰不动了就不能用蛮力去掰它复位, 这样会扫掉里面的小齿或塑料齿。 应该是虚位大了, 齿轮之间刚好顶死了, 通电复位就好了。 切记不能硬掰复位。。。。: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掰不动了就不能用蛮力去掰它复位, 这样会扫掉里面的小齿或塑料齿。 应该是虚位大了, 齿轮之间刚好顶死了, 通电复位就好了。 切记不能硬掰复位。。。。:loveliness:

网友:
清洗齿轮,上油重装,包立即解决

网友:
有这样的情况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