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TK18主板故障

楼主(2011-05-20):
TK18现在只闪灯不能启动了,换一个就可以用,拆开看没有烧灼过的痕迹,坏之前用的8.6v
电池
,冲电后在11-12v左右,装上电池后一边履带自动转,不能启动,再开关几次就只闪灯什么都不动了,不知是不是因为电压过高造成的。那位大仙有经验的给点意见呗,谢谢了

网友A:
初步判断电压超高,烧毁

网友B:
标题
试过装9.6伏电池用过,板子很烫,我拆开盒子用风扇降温,还好没烧,但也没敢再多用,如果你用替换法换过故障解除,那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主板已经报废。建议还是用8.4伏电吧,虽然板子不贵,但是叫快递还是要掏运费的。如果坚持要用11伏电,要换电调,摇控和很多东西,代价比较大

网友C:
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也不是你们的!

网友D:
我用7·4V的3200ma15C的锂电·也出现类似的症状·随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