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用PVC板怎么样

楼主(2011-05-20):
论坛里面现在流行金属版本的,但金属难加工,需要一些专门的工具,甚至需要动用机床。我就想能不能用PVC板来做坦克的材料,主要结构可以采用热熔枪焊接,必要的时候平衡肘之类的零件可以用这个来制作。这样可以用一些手动的工具来完成,有没有曾经有人尝试过这种方法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就是pvc做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

网友:
别用热熔胶,用手能扳下来的,要用就用ab胶,最好还是能用螺丝之类固定,板子表面太平整,用胶粘不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这个不错,我谋划下,先弄个设计图纸出来,然后给大家门看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大概1:25附近比例之类的图纸没,最好是CAD图纸的,我用三维软件建立模型然后谋划下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初步的构想是在板上做楔形,卡入相邻板之间,然后进一步的固定

网友:
PVC胶板最好用溶剂接合,就是一般喷漆容剂

网友:
pvc不错很好加工

网友C:
我说一下我做那台车的经验

PVC固然好加工,但是强度并不高,而且密度还很大,搞不好都跟铝差不多了,做出来的车子也会很重。

大片的零件可以用PVC,但是关键的平衡肘最好尽可能用金属(我的PVC车没有做平衡肘,采用了刚性悬挂)。

总结,PVC容易加工适合练手(我的PVC战车是我在本坛的报到作品),但是你一旦做出感觉来的话,你是不会满足用塑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了指点,你用的板厚是多少毫米的。我目前还是谋划期和学习期中,高中的时候一直很热爱模型活动,但那个时候时候没钱,现在工作后有钱了但又没多少时间了,悲剧。
不过工作原因,我可以使用三维软件,我想法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先谋划好结构先。结构上有什么要注意的不,欢迎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指点,你用的板厚是多少毫米的。我目前还是谋划期和学习期中,高中的时候一直很热爱模型活动,但那个时候时候没钱,现在工作后有钱了但又没多少时间了,悲剧。
不过工作原因,我可以使用三维软件,我想法是兵 ...

我做的车体的侧板是4毫米,底板用了8毫米的。
你说的想在板上做楔形,卡入相邻板之间,然后进一步的固定,我曾经也想过,后来想想,还不如底板厚一点,然后直接打孔钻入螺丝固定来得省事(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表达得清楚,你可以结合我的话再翻翻我的图)。

如果你要做减震的话,建议你还是买个恒龙来,然后参照它的减震结构来做,最好能照搬尺寸。真要自行设计的话也建议画完图放上来跟大家讨论,不然哪里设计出了严重错误都不知道,做出来发现不行就太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悬挂我暂时想法是扭杆,先设计出整体结构,估计出质量来,然后计算下扭杆的刚度。平衡肘我想到用什么了,我想平衡肘要不就用键来制作,缺点就是这个键在小尺寸的时候截面都是正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一下我做那台车的经验

PVC固然好加工,但是强度并不高,而且密度还很大,搞不好都跟铝差不多了,做出来的车子也会很重。

大片的零件可以用PVC,但是关键的平衡肘最好尽可能用金属(我的PVC车没有做平衡肘, ...

pvc密度1.58,铝2.7
非承载或低承载结构用pvc,关键部位还得用钢。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我都准备这样做,还有木材也可以用。
现在在考虑铸铝履带,齿圈用pvc

楼主:
 我臆想一下啊,大家别喷。履带用PVC板做履带板行不行的,用钢丝作为销,准备多块履带板用台钳夹住一起用锉刀修正外形来保证统一性,中间的销孔用一个简易钻套来保证统一性,这样应该效率还可以,估计个把星期可以做出一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