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充电技巧(必看)

楼主(2011-05-20):
现在5c电池越来越普及了,但是很多朋友却没有享受到5c充电真正带来的快感。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每次都要把电池冲到100%比如我的hyperion充电器充5c的电池,5分钟能冲到90%,但是要15分钟才能充电100%,因为最后会变成恒压充电,无论什么充电器都是一个速度了。
每次电池充到90%,把原定的4分钟飞行时间减少到3分钟,带来结果是仅仅需要两块电池,就可以不间断飞行了,爽吧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不存在过充问题,电池的循环寿命还会延长
为此,你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买一个优秀的平衡充电器,为了你的电池这个也是值得的,电池才是冤大头啊
关于充电的倍率,最安全的计算方式是放电倍率/7,所以只要你买一个35c放电的电池,就可以安全的5c充电了

有用的话一定要顶给大家看!!!

网友A:
平衡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还是很重要的。。

高级一点的充电器可以调整截至电压,或者充电百分比。所以,为了电池,要投资一个好的充电器

网友B:
“充电的倍率,最安全的计算方式是放电倍率/7”
学习。

网友C:
20C 2200mAH 一直用2A 充电的路过,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C 2200mAH 一直用2A 充电的路过, 学习。。。。我的。

不用那么小心 ,,,我的一个杂牌6s2200毫安,20c,一直都是7A充电,使用超过50次,没有任何衰退迹象。过放才是电池主要杀手,我一般都是3.8伏截止,直接保存。至今还没有哪块电池是因为寿命到了退役,大都是炸毁

网友:
一直都用标准的1C充电!

网友D:
我在外场时也是经常不等恒压完成就拔电池飞的,而且一直都是用2C“非平衡”充电,4个电池都已经一百个起落了,电池没有平衡过,每节误差不超过0.02V~

网友:
从来没超过2C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外场时也是经常不等恒压完成就拔电池飞的,而且一直都是用2C“非平衡”充电,4个电池都已经一百个起落了,电池没有平衡过,每节误差不超过0.02V~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好的电池甚至不用平衡,无论充放它自己都是很平衡的,直接串充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在外场时也是经常不等恒压完成就拔电池飞的,而且一直都是用2C“非平衡”充电,4个电池都已经一百个起落了,电池没有平衡过,每节误差不超过0.02V~

那么牛!神马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么牛!神马电池?

非常普通的花牌、力牌6S1300mah电池~
其实只要不是质量有问题的电池,在首次充电时做好平衡后,以后都可以直接串充的,直到电池老化到自放电很严重的时候才需要用到平衡功能,不过到了那个时候,电池也该扔垃圾桶了~

网友:
我也经常外场用5A充,就是普通的450用的20C电池,目前飞了100余起落了除了炸坏的均未发现任何不良问题,放电依然刚刚地,不要指望买一块电池就想用到老,电池也是消耗品来的!买个能5A充电的充电器总是0.X-1.X来充,充电器也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普通的花牌、力牌6S1300mah电池~
其实只要不是质量有问题的电池,在首次充电时做好平衡后,以后都可以直接串充的,直到电池老化到自放电很严重的时候才需要用到平衡功能,不过到了那个时候,电池也该扔 ...

不能丢垃圾桶啊。。。。环保啊环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倍率,最安全的计算方式是放电倍率/7”
学习。

学习!

网友:
外出充电还是有些麻烦,还是多带几个电池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