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桨双桨的问题!

楼主(2011-05-20):
为什么单桨的比双桨的抗风? 一般的3通道单桨可不可以在室外玩?抗风不?

网友A:
楼主好像弄反了吧? 大LAMA可以在大风扇前面飞的很稳, 恐怕500就不行吧?

网友B:
这要足够大,神马风都是浮云

网友C:
有三通单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双马 9104 难道不是单桨3通么?

网友D:
有三通单桨,好像是环奇新出的

网友E:
结构决定的,3通因为没有十字盘,不能水平方向修正,所以不抗风,大的只是稍好

网友F:
原帖由
xmj
于 2011-5-20 23:20 发表
有三通单桨吗?
肯定有啦
你是没见过吧
哈哈

网友G:
各位 咱们还是讨论航模吧 玩具就算了 肯定不抗风 同一大小的玩具和航模重量和动力上肯定不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