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防止单向齿打滑新方法!

楼主(2011-05-20):
425防止单向齿打滑

楼主:
在单向齿内壁焊上层薄薄的锡,也不用整个内壁都焊,我是焊了2个对立面,如果锡太多就打磨下,刚在门口试飞上下急加油

网友:
这个真可以??????

网友:
啥原理啊?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个人看法

1,机身侧板锁单项轴螺丝不要太紧,
2,一定检测单项轴上下的那两个轴承,很多时候因为轴承受力不均,造成轴承磨损,高转速发热,
  造成单项齿高温,然后脱开,还有可能扫大齿,

网友:
轴承胶是干什么的啊?

楼主:
标题

上了缺氧胶了还是会脱离打滑,以经被害2次了,一趟下来红外枪测有50度左右,上下轴承都检查过了,新机时也是这毛病!没办法咱只能来点硬的了!

网友:
仲未打滑过。有机会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