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反接,烧了四合一,黑人大哥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1-05-20):
今天不小心,电池反接,烧了,直观看上去,烧了ss24两个,那7413两个也烧了,别的都没外观损坏,接受板完全没问题
现在重点来了,cx1117-5.0根据你以前的帖子,我测了下,1-2引脚和2-3引脚之间的电阻都是545欧左右,我万用表不准,大概测下,1-3引脚间电阻是4.3(万用表问题,这里误差可能大点),就算是短路了吧,cx1117-5.0外观无任何损坏。这ic不好找啊,我这只能上淘宝了,想3种元件在一家店买真是难之又难
问下黑人大哥,那ic是坏了吗,我是电池插反了,别的地方都无外观损坏,还可能坏什么吗??、

网友:
路过帮顶,留待黑人大哥解答

网友A:
故障不严重。
只要更换掉稳压集成电路1117-5.0、续流二极管SS24、马达驱动MOSFET  IRF7413这三种器件后,就能修复了。
另外的集成电路,引脚又多又密的是装了混控程序的单片机,引脚相对少一些的集成电路是运算放大集成电路,它负责放大陀螺仪的相关信号,它俩同时被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不严重。
只要更换掉稳压集成电路1117-5.0、续流二极管SS24、马达驱动MOSFET  IRF7413这三种器件后,就能修复了。
另外的集成电路,引脚又多又密的是装了混控程序的单片机,引脚相对少一些的集成电路是运算放大 ...

楼主:
我刚才把ss24与7413卸下来了,1117-5.0没卸,通电测了下,灯是红绿交替闪的,1117-5.0中1-2引脚电压为5V,说明没坏吧,我之前说的1-3引脚算短路,其实是错的吧,只是两脚间电阻小,我误以为是短路的,现在想想,这两脚间电阻本来就应该小的,万用表有误差,但不至于那么大,呵呵,看来只要换7413与ss24,这两样就好买多了,替代品也多。我这有一些,IN4007二极管。是不是也能替代ss24,我测了下,那正向电阻很大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把ss24与7413卸下来了,1117-5.0没卸,通电测了下,灯是红绿交替闪的,1117-5.0中1-2引脚电压为5V,说明没坏吧,我之前说的1-3引脚算短路,其实是错的吧,只是两脚间电阻小,我误以为是短路的,现在想想,这两 ...

4007的引脚弯折、剪切一下后能代用的。
续流二极管没特别的要求,它在这里只是起到泄放马达产生的反向感生电压的作用。
1、SS24的正向压降是0.3V的,4007的正向压降是0.7V的。
2、两者相差0.4V不会引发电路故障的。
3、SS24是肖特基二极管,4007是普通整流二极管。
4、正向压降不同的二极管,万用表检测的数值当然就不一样了。
总之,还是那句话,此处二极管在这类电路中的应用方式,对其参数没有特别的讲究。
那区区的0.7V电压(比原来用SS24时增加了0.4V)是不会击穿这混控板上任何一个电子元件的。

楼主:
嗯,嘿嘿,谢谢黑人大哥啊,看来离lama重新飞行的日子不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黑人大哥可是大好人呀!

网友:
黑人大哥的模电太牛了! 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佩服啊。我听不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