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9和T8FG你选哪个?

楼主(2011-05-21):
本人是玩直机的,现在纠结啊,不知道买哪个?请问DX9和T8FG哪个好,T8Fg可以用futaba的陀螺仪,DX9接收便宜,而且可以玩msr、mcp x等小飞机?

网友:
8fg,众人的选择

楼主:
我们选8fg呢,听说futaba的控失控过

网友A:
哪里有DX9? 不是只有DX8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DX9? 不是只有DX8么?

很多人都不知道DSX與DX的區別。
一個JR,一個Spektrum。對待菜鳥要寬容。

网友C:
8fg日本产的吗?有没有辐射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fg日本产的吗?有没有辐射的啊?

基本都是MADE IN TAIWA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是MADE IN TAIWAN

网友:
都是值錢的東西.....呵呵, 用2801 的悄悄飄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是MADE IN TAIWAN

那就好,有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都不知道DSX與DX的區別。
一個JR,一個Spektrum。對待菜鳥要寬容。

靠 我还以为Spektrum又出新控了呢

网友:
FUTABA就算用CGY750,都必须一个S-BUS的接收机,而JR的DSM2用V-BAR,MB,3GX只需要一个小卫星

网友:
T8FG 这个 触动光标。。。不爽。。转的头晕

网友:
现在出DX9了 ???

晕 看来我OUT了。。

网友E:
一般来说肤他把的接收都要比JR的贵上一截,如果你一控多接收,不差接收的那几个钱,就上肤他把,要不然就JR吧,便宜的接收器。 最低的DSM2 6通接收器33块有交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肤他把的接收都要比JR的贵上一截,如果你一控多接收,不差接收的那几个钱,就上肤他把,要不然就JR吧,便宜的接收器。 最低的DSM2 6通接收器33块有交易了

纠结一个接收机的价格,还是整机甚至生命的价格呢???
没听过futaba失控,jr就…………

网友:
懂英文的话随便哪个都可以,不懂的话就看周围高手用的哪个你就买哪个,有人教很方便
相对新手来说的话DSX9设置比较容易些!我自己目前就用的DSX9,相当满意!

网友:
地直在用FUTABA。。T8FG。。只是接收贵了。。不过。。没见过失控。。这才是重点。。。所以我是从12FGH降到T8FG的。。。T8FG足够了。。又何必用12FGH呢。。JR。。虽然是接收便宜。。但是失控案例也不少了。。所以我只信一分钱一分货的。。。LZ可参考一下。。。

网友F:
一直在用FUTABA。。T8FG。。只是接收贵了。。不过。。没见过失控。。这才是重点。。。所以我是从12FGH降到T8FG的。。。T8FG足够了。。又何必用12FGH呢。。JR。。虽然是接收便宜。。但是失控案例也不少了。。所以我只信一分钱一分货的。。。LZ可参考一下。。。再之。。T8FG的功能相当于12FGH的。。只是少了些功能。。现在的T8FG有了3.0了。。可以调杆位中立点。。就不怕换了电位器而不能调中立点了。。。DX9也算是迟T8FG几年的控了。。功能上绝没T8FG好。。。本人不是FUTABA的托,,,只是说一下本人用T8FG的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在用FUTABA。。T8FG。。只是接收贵了。。不过。。没见过失控。。这才是重点。。。所以我是从12FGH降到T8FG的。。。T8FG足够了。。又何必用12FGH呢。。JR。。虽然是接收便宜。。但是失控案例也不少了。。所以我只 ...

对比过12fg和8fg的说明书,无非就是多个加速功能和几个非常不常用的混控,没必要。jr……我是fataba的托,因为不失控

网友:
楼上这俩位。。感情在眼里。。JR一文不值呗。。FUTABA真成爹了。。

网友:
我是JR控。。不会说自己的DSX11多好多好。。但也不会贬低别牌的控 多差。。。那样没意思。
把失控挂嘴边。。来几个案例看看。。。

450 600 700 我全是JR控 从DSX7 9 到现在11  莫非我RP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