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航空航天模型竞赛 的分类与分极(二)

楼主(2011-05-21):
竟赛的一般规

一.  各级竞赛可按年龄段、学龄段、性别分组进行。可以进行个单项、团体、综合团体赛。

二..参加比赛的模型必须符合技术要求。可以采用自审和抽查的方法审核模型、合格后做上标记、取得名次、达到等级运动标准或打破纪录的模型要进行复审, 复审不合格者成绩无效。

三..每架模型只能由1名主要制作或装配者用来参加比赛,测验和纪录飞行。

四.每名运动员在1次比赛中可以用2架模型(特别规定的顶目除外); 除机翼、机身和尾翼外.备用零件数量不限, 并且可以互换,但互换后仍需符合要求。

五..禁止使用金屑螺旋桨  凡是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模型或装置,裁判长有权禁止使用。

六.手掷模型滑翔机、弹射模型滑翔机必须用橡胶类软质材料做机头、半径不小于3毫米。

七.比赛开始前15分钟静场,静空。同时在起飞线开始检录。隔1分钟点名1次,核对运动员和模型;3次点名不到者,该轮比赛作弃权论。

八.允许1名教练员或领队入场进行口头指导。按规定入场的助手只限于做协助工作。

九..裁判员的视力或矫正视力不低于1.0

十.以下情况该轮判为零分:声明弃权、检录点名或起飞点名未到、在比赛时间内未能起飞及其他严重犯规。

十一.排列个人名次时,若无具体规定,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团体赛记分和名次排列方法在规程中规定。

十二.比赛须按日程连续进行。遇下列情况总裁判长有权提前或推迟竞赛:能见度差、变动场地、气象条件改变或其他原因不适合比赛。

十三.运动员应遵守纪律、服从裁判、不得影响裁判员的工作,对破坏纪律、无理取闹、弄虚作假的运动员或运动队,竞赛的组织者可视情节予以批评、警告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分。

十四.运动员对裁判工作有异议时,有权通过领队以口头或书面向大会提出;对成绩名次评定有异议时,应在公布成绩后1小时内提出。

十五.本规则的修改.补充、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

(一)自由飞模型飞机竟时项目的一般规定

一..运动员放飞或脱钩时,可以助跑和跳跃,但不得在台、架、建筑物或0.5米以上的高坡上放飞或脱钩。

二.在规定比赛时间内,只要没有达到正式飞行标准,可以有1次试飞机会。

三.凡在比赛时间内起飞、脱钩的飞行均有效,其留空时间计时可超出比赛时间。

四.模型飞行过程中解体或脱落零件,其中任何1个零件先触地即终止计时。

五..模型碰到障碍物后下坠,落到地面终止计时。

六.模型飞行过程中,在障碍物上停止前进运动或飞出视线,应停止计时;如1O秒内继续飞行并重新看见,应连续计时,中断时间应包括在留空时间之内。

七.模型着陆前如运动员、助手或本队人员接触模型,应终止计时。

八.模型飞行过程中与其他模型或牵引线相碰,运动员可以认可该次飞行成绩,也可以申请重飞,重飞应在该轮比赛时间内进行;如比赛时间已到,可以延长1分钟。

九...未达到正式飞行标准,但运动员认可的该次飞行也为正式飞行。一旦已声明放弃的成绩则不能再追认。

十.留空时间的计时单位为秒,保留1位小数(舍去第2位小数)

十一.初级、一级模型飞机每次比赛飞行3轮,以较高2轮成绩之和为正式比赛成绩;较高2轮成绩之和相同,则另1轮成绩高者列前;另1轮成绩仍相同,则前2轮中单轮成绩高者列前;如再相同,则进行附加赛,直到决出名次为止。有2轮达到最长测定时间,则进行加时赛,直到飞不满为止。以2轮正式比赛成绩与加时赛在内的各轮成绩之和作为个人申请等级运动员和纪录的成绩(室内模型飞机除外)

十二..二级与不分级模型飞机每次比赛飞行3轮,3轮成绩之和为正式比赛成绩。3轮成绩之和相同、则以最高1轮成绩确定名次;最高1轮成绩相同,则以次高1轮成绩确定名次;次高1轮成绩仍相同,则进行附加赛,直到决出名次为止。3轮都达到最大测定时间,则进行加时赛,直到飞不满为止,以包括加时赛在内的各轮成绩之和为个人比赛成绩(室内模型飞机除外)

(二)
直线距离项目
一..模型不允许安装滑轮。
二.飞行场地为矩形。一级场地起飞线长14米,边线长30米;二级场地起飞线长25米,边线长50米,边线可延长或缩短。
三.每轮比赛连续进行往返飞行各1次,以往返飞行距离之和为该轮成绩。
四..以模型着陆停稳时机头在地面的垂足到起飞线的垂直距离为单程成绩。单位为米,保留2位小数(舍去第3位小数)
五.比赛进行2轮,取其中较高1轮成绩为运动员个人成绩。
六.以下情况成绩无效:放飞时踩线或跨线、摸型机头部分着陆在边线或其延长线之外、飞行时模型滚转90度以上。飞行成绩无效时,可以再次试飞,在规定比赛时间内试飞次数不限。

楼主:
普及航空航天模型竞赛 的分类与分极(三)

(三)牵引模型滑翔机

        .牵引模型滑翔机(P1A)

定义:指运动员通过牵引线牵引使模型升空,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分级:    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P1A-1)。    二级牵引模型滑翔机{P1A-2)。
技术要求:    P1A-1  最大翼展650毫米;最小飞行重量30克.    P1A-2  最大升力面积14平方分米;最小飞行重量80克。
牵引线:牵引线末端应有能清楚判断脱钩的小旗。       P1A-1  加5牛顿拉力后的最大长度15米。    P1A-2  加10牛顿拉力后的最大长度为35米。
 比赛时间:    P1A-1  运动员每轮比赛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脱钓。    P1A-2  运动员每轮比赛必须在10分钟内完成脱钩。   正式飞行:    P1A-1  满10秒的飞行。    P1A-2  满15秒的飞行。
 留空时间:    P1A-1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A-2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120秒; 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60秒。自模型脱钩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无法准确判断脱钩时判为试飞。脱钓时允许抛出引线,但不允许抛出线盘、违者该轮判为0分。模型带线飞行允许起飞备机。
助手: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牵引和调整模型。

        橡筋模型飞机(P1B)

  定义:指以橡筋材料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分级:    初级橡筋模型飞机(P1B-0)。    一级橡筋模型飞机(P1B-1)。    二级橡筋模型飞机(P1B-2)。
 技术要求:    P1B-0  最小飞行重量16克;动力橡筋最大重量2克。    P1B-1  最小飞行重量40克;动力橡筋最大重量4克。    P1B-2  最小飞行重量80克;动力橡筋最大重量8克。
留空时间项目:允许手上起飞。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    P1B-0  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满10秒为正式飞行,最长测定时间3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B-1  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满10秒为正式飞行,最长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B-2  每轮比赛叫间10分钟,满15秒为正式飞行,最长测定时间120秒;每轮加时叫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60秒。
  直线距离项目: 。 P1B-0  单航程比赛时间4分钟,使用一级场地。    P1B-1  单航程比赛时间5分钟,使用二级场地
助手:允许1名助下入场,助手不得调整、放飞模型和绕橡筋。

        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P1c)   定义:指以活塞式发动机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分级:    -级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PlC-1)。    二级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P1C-2)。
        技术要求:    P1C-1  最小飞行重量160克,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l毫升。    PIC-2  最小飞行重量450克,发动机最大工作客积1.5毫升。禁止使用小组竞速发动机。

         动力时间:    P1C-1  最长动力时间7秒。    P1C-2  最长动力时间:电热式发动机限5秒,国产压燃式发动机限10秒。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发动机停车终止计时。发动机工作超时判为试飞。
        燃料:    电热式发动机  甲醇80%、蓖麻油20%.    P1A-1  加5牛顿拉力后的最大长度15米。    P1A-2  加10牛顿拉力后的最大长度为35米。
         比赛时间:    P1A-1  运动员每轮比赛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脱钓。    P1A-2  运动员每轮比赛必须在10分钟内完成脱钩。
        正式飞行:    P1A-1  满10秒的飞行。    P1A-2  满15秒的飞行。
        留空时间:    P1A-1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A-2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120秒; 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60秒。自模型脱钩开始计叫,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无法准确判断脱钩时判为试飞。脱钓时允许抛出引线,但不允许抛出线盘、违者该轮判为0分。模型带线飞行允许起飞备机。
        助手:    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牵引和调整模型。

                                                 橡筋模型飞机(P1B)
        定义:    指以橡筋材料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分级:    初级橡筋模型飞机(P1B-0)。    一级橡筋模型飞机(P1B-1)。    二级橡筋模型飞机(P1B-2)。
        技术要求:    P1B-0  最小飞行重量16克;动力橡筋最大重量2克。    P1B-1  最小飞行重量40克;动力橡筋最大重量4克。    P1B-2  最小飞行重量80克;动力橡筋最大重量8克。
        留空时间项目:    允许手上起飞。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    P1B-0  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满10秒为正式飞行,最长测定时间3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B-1  每轮比赛时间5分钟,满10秒为正式飞行,最长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B-2  每轮比赛叫间10分钟,满15秒为正式飞行,最长测定时间120秒;每轮加时叫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60秒。
        直线距离项目:    P1B-0  单航程比赛时间4分钟,使用一级场地。    P1B-1  单航程比赛时间5分钟,使用二级场地。
        助手:    允许1名助下入场,助手不得调整、放飞模型和绕橡筋。

楼主:
普及航空航天模型竞赛 的分类与分极(四)

 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P1c)
定义:    指以活塞式发动机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分级:    一级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PlC-1)。    二级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P1C-2)。
技术要求:    P1C-1  最小飞行重量160克,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l毫升。    PIC-2  最小飞行重量450克,发动机最大工作客积1.5毫升。禁止使用小组竞速发动机。
动力时间:    P1C-1  最长动力时间7秒。     P1C-2  最长动力时间:电热式发动机限5秒,国产压燃式发动机限10秒。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发动机停车终止计时。发动机工作超时判为试飞。
燃料:    电热式发动机  甲醇80%、蓖麻油20%。    压燃式发动机燃料不限。    2.5.6.  比赛时间    P1E-1每轮5分钟。    P1C-2每轮10分钟.    2.5.7.  正式飞行    P1C-1满10秒的飞行。    P1C-2满15秒的飞行。
 留空时间:    P1C-1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C-2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12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60秒。允许手上起飞。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
助手:    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起动发动机、调整和放飞模型。

         室内模型飞机(P1D)
定义:指仅能在封闭的室内空间飞行,以橡筋材料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分级:    初级室内模型飞机(P1D-0)。    一级室内模型飞机(P1D-1)。    二级室内模型飞机(P1D-2)。
技术要求:    P1D-0  最大冀展不大于300毫米;模型不包括动力橡筋最小重量5克。    P1D-1  最大翼展不大于300毫米;模型不包括动力橡筋教小重量4克。    P1D-2  最大翼展不大于450毫米;模型不包括动力橡筋最小重量3克。
比赛时间:    每轮5分钟。
正式飞行:
        P1D-0 满10秒的飞行。    P1D-1满lO秒的飞行。    P1D-2满15秒的飞行。

 留空时间:    允许手上起飞。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任一点触地终止计时。    运动员可以用杆使模型转向,但只许接触摄型前部,1次接触时间不得超过5秒;不得借转向增加模型高度或速度,违者该轮成绩判为0分。    参赛的模型,必须用不同颜色或其他方法作出自审合格的明显标志。    比赛2轮,取其中较高1轮成绩为个人比L赛成绩。
助手:    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于只许协助绕橡筋。

        电动模型飞机(P1E)
   定义:    指以电动机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怍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分级:    一级电动模型飞机(P1E-1)。    二级电动模型飞机(P1E 2)。
技术要求:    P1E-1  动力电源最大标称电压为3伏。    P1E-2  动力电源最大标称电压为4.5伏。
比赛时间:    每轮5分钟。    2.7.5  正式飞行    P1E-1  满10秒的飞行。    P1E-2  满15秒的飞行。
留空时间:    P1E-1  每轮最大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E-2  每轮最大测定时间12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60秒。允许手上起飞。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
 助手:    不设助手。

                                         橡筋模型直升机(P1F)
定义:    指以橡筋材料提供动力,驱动旋翼获得升力,在无动力状态下及手不能滑翔的航空模型。
 分级:    一级橡筋模型直升机(P1F-1)。    二级橡筋模型直升机(P1F-2)。
 技术要求:    P1F-1  机身长不大于150毫米。    P1F-2  机身长不大于300毫米。
比赛时间:    每轮5分钟。
正式飞行:    P1F-1  满10秒的飞行。    P1F-2  满15秒的飞行。
留空时间:    允许手上起飞。留空时间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任一点触地终止计时。    P1F-1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3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F-2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60秒。
 助手:    P1F-1  不设助手。    P1F-2  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绕橡筋、调整和放飞模型。

         二氧化碳气体动力模型飞机(P10)
定义:    指以装在模型上的二氧化碳容器中的二氧化碳驱动发动机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技术要求:    气瓶最大容积5毫升。
动力时间:    不限。
比赛时间:    每轮5分钟。
正式飞行:    满15秒的飞行。
留空时间: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12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60秒。允许手上起飞。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
助手:    不设助手。

          软弹射横型滑翔机(P1R)
定义;    指以弹性材料和非弹性材料连接而成的弹射绳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冀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分级:    一级软弹肘模型滑翔机(P1R-1).    二级软弹射模型滑翔机(P1R-2)。
技术要求:    机头前端小圆半径不得小于3毫米。    P1R-1  最大翼展650毫米。    P1R-2  最大翼展1000毫米。
弹射绳:    由非弹性材料和弹性材料两部分连接而成,在非拉伸状态下总长度不大于18米,非弹性材料长度不小7米。弹射绳末端必须安装面积不小于0.5平方分米的红色标志旗。
比赛时间:    每轮5分钟。
放飞:    弹射绳拉伸总长度不大于30米,其则量标准是助手和运动员脚部间的最大距离。模型起飞时运动员不得向前引,但可抛出弹射绳或后退脱钩。
正式飞行:    P1R-1  满10秒的飞行。    P1R-2  满15秒的飞行。
留空时间:    模型从手上起飞,模型脱钩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弹射过程中弹射绳断裂,作为试飞。在比赛时间内,可重新调换弹射绳。违反放飞的有关规定,该轮成绩判为0分。    P1R-1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R-2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12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60秒。
  助手:    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于不得调整和牵引模型。

        手掷模型滑翔机(P1S)
  定义:    指以手掷使模型升空,由空气动力作用在保持不变的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分级:    初级手掷模型滑翔机(P1S-0)。    一级手掷模型滑翔机(P1S-1)。    二级手掷模型滑翔机(P1S-2)。
技术要求:    P1S-0  最大飞行重量20克,最大翼展200毫米。    P1S-1  最大飞行重量40克,最大翼展300毫米。P1S-2  最大飞行重量80克,最大翼展500毫米。
留空时间项目:     P1S-0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3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S-1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S-2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120秒,每轮加时赛最比测定时间递增60秒。    自模型离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每轮比赛时间3分钟。满l0秒为正式飞行。
直线距离项目:    P1S-0  单航程比赛时间3分钟,使用一级场地。    P1S-1  单航程比赛时间3分钟,使用一级场地。    P1S-2  单航程比赛时间4分钟,使用二级场地。
助手:    不设助手。

                                           弹射模型滑翔机(P1T)
定义:    指以拉伸的橡筋材料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分级:    一级弹射模型滑翔机(P1T-1)。    二级掸射模型滑翔机(P1T-2)。
技术要求:    P1T-1  最大翼展200毫米。    P1T-2  最大翼展300毫米。
弹射手把:    最大长度300毫米。
比赛时间:    P1T-1  每轮3分钟。    P1T-2  每轮5分钟。    2.12.6.正式飞行    满10秒的飞行。
 留空时间:    自释放模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    P1T-l  每轮最大测定时间3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P1T-2  每轮最大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60秒。    运动员须离待飞区和裁判员10米以外弹射起飞;不得借助其他器械。
助手:    不设助手。

        橡筋伞翼模型飞机(P1Y)
 定义:
指以橡筋材料提供动力,由空气动力作用在柔性翼面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
技术要求:    机身长不大于310毫米,只允许采用柔性机翼,不允许使用刚性翼肋和后缘。
  比赛时间:    每轮5分钟。    2.13.4.  正式飞行    满10秒的飞行。
 留空时间:    允许手上起飞。留空时间从离手开始计时,模型着陆停止前进终止计时。    每轮最长测定时间60秒;每轮加时赛最长测定时间递增30秒。
 助手:    允许1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得绕橡筋、调蹩和放飞模型。

楼主:
普及航空航天模型竞赛 的分类与分极(五)

 (四)线操纵模型飞机
         线操纵竞速模型飞机(P2A)
定义:        指以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以双线操纵并由空气动力作用在飞行中保持不变的翼面(操纵面除外)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这种模型的飞行目的是依靠本身的动力在规定距离内获得最高的速度。
分级:    -级线操纵竞速模型飞机(P2A-1)。    二级线操纵竞速模型飞机(P2A-2)。
技术要求:    (a)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    P2A-1  压燃式发动机1.5毫升;电热式发动机1毫升。    P2A-2  压燃式发动机2.5毫升;电热式发动机2毫升。    (b)最小总升力面积    P2A-1  3平方分米。    P2A-2  5平方分米。    (c)发动机不得使用任何谐振装置。    (d)模型必须从地面起飞。
 燃料:    电热式发动机要用比赛组织者供应的标准配方燃料,其成分为:甲醇80%,蓖麻油20%。每次飞行前,油箱必须用川标准配方燃料冲洗。    压燃式发动机燃料不限制。
 操纵线    长度不小于寸11.37米,最小直径0.24毫米,容差1%。飞行前要对操纵系统作150牛顿的拉力试验。    操纵于柄必须有1条安全索与运动员腕部或身体连接。
测速飞行:    每轮比赛测速飞行0.5公里(7圈)。
 飞行场地:    飞行场地**有1个直径1米的操纵圈。测速时运动员在圈内操纵,双脚不得同时走出圈外。
 一次试飞的定义:    在起飞信号发出后3分钟内,运动员没有进入操纵圈并举手示意。
 试飞次数:    在进行正式飞行时,如第1次试飞没有成功,运动员有权进行第2次试飞。该次试飞可以立即进行,也可以移到3名运动员以后进行。
 一次正式飞行的定义:    在试飞中,运动员进入操纵圈,并举手示意,即作为正式飞行。
飞行次数:    每名运动员有权进行3次正式飞行。
助手:    允许2名助手进入赛场。助手可以起动、调整发动机。在整个比赛中该助手只能为1个队服务。
 测定速度    当运动员举手示意并模型飞满2圈后,再次飞过测速裁判员对面的高度标志杆时开始测定速度。
飞行高度:        在测速飞行中,飞行高度不得低于1米,不得高于3米。
  成绩判0分:    发生下列情况时要将该轮成绩判0分:    (a)在测速飞行时,运动员用外力使模型增速。    (b)在测速飞行中,模型飞行高度超过6米,或者维持3米以上或1米以下达1圈以上。    (c)在测速飞行时,运动员的双脚同时走出操纵圈。    (d)在测速飞行时,运动员的模型掉落零件。    (e)模型起飞后,运动员没有戴安全索。
计时员和裁判员:    (a)至少有3名计时员进行计时。    (b)至少有2名裁判员负责观察运动员的行动和飞行高度。计时员中两个最接近的测定时间的平均值即作为飞行成绩。如果3名计时员的测定时间级差相等,取其平均值。当两个最接近的记时差值大于0.2秒时,运动员有权要求重飞。
成绩评定:    用精度为1/100秒的计时器进行测速。速度以公里/小时为单位,计算到小数点后1位,多出的尾数去掉。在3次正式飞行中,飞行速度最高的1次作为正式竞赛成绩。遇到运动员成绩相同时,看其他轮次的成绩。如果都相同,名次并列或加赛。获得名次的模型要进行复审。

                                    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P2B)

  定义:    指以活塞式发动机作为推进的动力,以双线操纵并由空气动力作用在飞行中保持不变的翼面(操纵面除外)上而产生升力并能完成特技动作的航空模型。
 分级:    初级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P2B-0)。    -级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P2B-1)。    二级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P2B-2)。    三级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P2B-3)。
技术要求:    (a)  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    P2B-0  1.5毫升。    P2B-1  2.5毫升。    P2B-2  4.2毫升。    P2B-3  6.5毫升。    (b)电热式发动机必须配备有效的消音器。    (c)发动机必须用手或起动棒起动。    (d)模型飞机必须从地面起飞。
 操纵线:    长度不大于20米。飞行前要对模型操纵系统作150牛顿的拉力试验。
一次试飞的定义:    如模型在起飞信号发出后3分钟内仍未升空,或运动员在点名后1分钟内仍未进入场地者,均作为1次试飞。

试飞次数:    每名运动员在每次正式飞行中有权进行2次试飞。在第1次试飞后,运动员有权立即进行第2次试飞,或将该次试飞移到3名运动员以后进行。
一次正式飞行的定义:    模型离地后即作为正式飞行。
 飞行次数:    每名运动员有权进行3轮正式飞行。
 成绩判0分:    如果在正式飞行中模型脱落零件(包括空中解体,但模型坠地除外),则该次正式飞行的成绩判为0分。
助手:    每名运动员可以有2名助手,但助手不得起动和调整发动机。
 动作的完成:    动作必须按规定顺序完成。在相接的动作之间至少平飞2圈。运动员应在7分钟内完成全部飞行动作(包括起飞和着陆)。7分钟记时在运动员举手申请起动发动机时开始。运动员入场后3分钟内必须申请起飞。
记分:    飞行中,每名裁判员对每个动作按10分制评分,允许0.5分。这些分数要乘以动作难易系数。一个不按顺序做的动作不予记分。漏做的动作不予记分,可接着按正常顺序完成剩余的动作,算作按顺序进行。
裁判员和计时员:    (a)裁判员    地方比赛组织者必须指定至少3名裁判员评分,比赛成绩为两个最接近的评分的平均值再乘以3。如果3名裁判员评分的级差相等,其评分的和为比赛成绩。全国比赛组织者一般应指定5名裁判员评分。比赛成绩以去掉最高、最低分后的3名裁判员评分总和确定。    (b)计时员    计时员1名,从运动员举手申请起飞时开始,每过1分钟、3分钟、7分钟都要发出清晰可见的信号。    3.2.14.成绩评定    (a)个人名次:以两轮较高成绩之和确定。如果成绩相同看另一轮,再相同则名次并列或加赛。    (b)团体成绩:以3名运动员前两轮成绩之和确定。如果成绩相同看个人名次和,再相同看个人最好名次。
特技动作表见图3-1
P2B-0动作:    1.起动发动机(k=1)    1分钟内起飞获10分。    2.起飞、平飞(k=2)    模型平稳滑跑不短于4.5米,1圈内上升到正常高度。平飞2圈。    3.爬升(k=2)       平飞进入,爬升角45度,爬升到45度线改为平飞。    4.俯冲(k=2)    45度高平飞进入,俯冲角45度,到l.5米高度改为平飞。    5.单过顶(k=4)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进入垂直上升和俯冲,飞越运动员头顶正上方,将底圆一分为二,在正常平飞高度改为平飞。    6.内筋斗,2个(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在同一位置连续做2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    7.着陆(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柔和地下降着陆。模型除起落架外,任何部分都没有与地面接触。模型从触地点起一圈内应停止滑行。
P2B-1动作:    1.起动发动机(k=1)    1分钟内起飞获10分。    2;起飞、平飞(k=2)    模型平稳滑跑不短于4.5米,1圈内上升到正常高度。平飞2圈。    3.单过顶(k=3)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进入垂直上升和俯冲,飞越运动员头顶正上方,将底圆一分为二,在正常平飞高度改为平飞.    4.内筋斗,3个(k=6)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在同一位置连续做三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倒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在同一位置连续做三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倒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    5.倒飞,2圈(K=2)    在正常平飞高度柔和而平稳地倒飞2圈。    6. 外筋斗,1个(K=4)   从正常平飞高度的倒飞开始,做1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平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        7.着陆(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柔和地下降着陆。模型除起落外,任何部分都没有与地面接触。模型从触地点起1圈内应停止滑行。

楼主:
普及航空航天模型竞赛 的分类与分极(六)

P2B-2动作 :     1.起动发动机(K=1)        1分钟内起飞获10分。        2.起飞、平飞(K=2)        模型平稳滑跑不短于4.5米,1圈内上升到正常高度。平飞2圈。      3.双过顶(K=8)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进入垂直上升和俯冲,飞越运动员头顶正上方,将底圆一分为二,在正常平飞高度改为倒飞。模型继续倒飞半圈至动作开始点,再从倒飞进入垂直上升和俯冲,经过圆心正上方,在正常平飞高度改为平飞。        4.内筋斗,3个(K=6)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在同一位置连续做3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倒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        5.倒飞,2圈(K=2)        在正常平飞高度柔和而平稳地倒飞2圈.        6.外筋斗,3个(K=6)        从正常平飞高度的倒飞开始,在同一位置做3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平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    7.内方筋斗,2个(K=12)        模型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做2个正方形的筋斗,每个筋斗的4个转弯半径约1.5米,4边笔直且等长,顶边是45度仰角线上的倒飞。底部、顶部两转角分别相等。动作以模型从平飞进入第1个转弯的点作为动作的开始和结束。    8.外方筋斗,2个(k=12)    模型从45度仰角线的平飞开始,做2个正方形的筋斗(从垂直俯冲开始),每个筋斗的4个转弯半径约1.5米,4边笔直且等长,底边在正常平飞高度,顶边是45度仰角线上的平飞。底部、顶部两转角分别相等。动作以模型从平飞进入第1个转弯的点作为动作的开始和结束。    9.横8字,2个(k=7)    横8字由2圆切点开始并结束。先做内筋斗。模型做2个8字,每个字由两个同样大小、彼此相切并在一条水平线上的圆筋斗组成,模型必须从正常平飞高度进入8字,在2圆切点要呈垂直状态。8字必须对称。每个圆的顶部必须在45度仰角线上,圆的底部必须在正常平飞高度线上。    10.竖8字,2个(k=10)    竖8字从45度仰角线开始进入,并以倒飞状态在进入点结束。必须先做内筋斗。模型做2个8字,每个8字由2个同样大小、彼此相切并在一条垂直线上的圆筋斗组成,模型在两圆相切点处必须呈水平状态。8字必须对称。8字的最高点在运动员头顶正上方90度点,8字的最低点在正常平飞高度线上。    11.头顶8字,2个(k=10)    头顶8字在运动员头顶正上方、两圆交点处进入和完成,并从此点改出。必须先做内筋斗。模型做2个8字,每个8字由2个同样大小、相切点在操纵者头顶正上方的圆组成。模型必须垂直上升通过头顶正上方进入8字,并须在8字中点一直保持这个方向。8字必须对称。模型在每个圆的最低点时必须位于45度仰角线上。    12.着陆(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柔和地下降着陆。模型除起落架外,任何部分都没有与地面接触。模型从触地点起1圈内应停止滑行。
  P2B-3动作:    1.起动发动机(K=1)        1分钟内起飞获10分。    2.起飞、平飞(K=2)    模型平稳滑跑不短于4.5米,1圈内上升到正常高度。平飞2圈。    3.双过顶(K=8)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进入垂直上升和俯冲,飞越运动员头顶正上方,将底圆一分为二,在正常平飞高度改为倒飞。模型继续倒飞半圈至动作开始点,再从倒飞进入垂直上升和俯冲,经过圆心上方,在正常平飞高度改为平飞。    4.内筋斗,3个(K=6)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在同一位置连续做3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倒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        5.倒飞,2圈(K=2)    在正常平飞高度柔和而平稳地倒飞2圈。    6.外筋斗,3个(K=6)       从正常平飞高度的倒飞开始,在同一位置做3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平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    7.内方筋斗,2个(K=12)    模型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做2个正方形的筋斗,每个筋斗的4个转弯半径约1.5米,4边笔直且等长,底边在正常平飞高度,顶边是45度仰角线上的倒飞。底部,顶部两转角分别相等。动作以模型从平飞进入第1个转弯的点作为动作的开始和结束。        8.外方筋斗,2个(K=12)        模型从45度仰角线的平飞开始,做2个正方形的筋斗(从垂直俯冲开始),每个筋斗的4个转弯半径约1.5米,4边笔直且等长,底边在正常平飞高度,顶边是45度仰角线上的平飞。底部、顶部两转角分别相等。动作以模型从平飞进入第1个转弯的点作为动作的开始和结束。        9.内三角筋斗,2个(K=14)       模型由正常平飞高度进入,做三角形的航线,以底边开始和结束。3条边要等长,3个转角要相同。顶角必须位于45度仰角线上。2个三角筋斗的轨迹必须重合。所有转角必须柔和、精确,半径约1.5米。    10.横8字,2个(K=7)      横8字由2圆切点开始并结束。先做内筋斗。模型做2个8宇,每个8字由两个同样大小、彼此相切并在一条水平线上的圆筋斗组成,模型必须从正常平飞高度进入8宇,在2圆切点要呈垂直状态。8字必须对称。每个圆的顶部必须在45度仰角线上,圆的底部必须在正常平飞高度线上。    11。横方8字,2个(K=18)    8字从筋斗的上升边进入。在完成2个方8字后,由同样方向改出。必须先做内方筋斗。模型从垂直上升开始,先做1个内方筋斗,接着做1个外方筋斗,再在同一点做垂直上升而结束。筋斗的上升边要呈垂直状态,2个筋斗即以此边相切。在进入上升和从上升改出时的转角都应为60度。顶边比其它边稍短,其它边的长度均相等。重复动作以组成2个8字。筋斗顶边必须在45度仰角线上,筋斗底边在正常平飞高度线上。所有的转角必须圆滑和精确,半径约1.5米。    12。竖8字,2个(k=10)    竖8字从45度仰角线开始进入,并以倒飞状态在进入点结束。必须先做内筋斗。模型做2个8字,每个8字由2个同样大小、彼此相切并在一条垂直线上的圆筋斗组成,模型在两圆相切点处必须呈水平状态。8字必须对称。8字的最高点在运动员头顶正上方90度点,8字的最低点在正常平飞高度线上。    13.竖三角8字,1个(k=10)       模型从正常平飞高度进入,突然转弯进入倒飞上升,再转弯进入过顶航线,经过操纵者头顶正上方,飞越l/2上升距离,再转弯进入倒飞俯冲,到正常平飞高度时改平。上升和俯冲的航线交于45仰角线。4个转角的半径约1.5来。整个飞行航线形成2个等边三角形,其大小相等,顶角对着顶角,一上一下地位于一条垂直线上。    14。头顶8字,2个(k=10)    头顶8字在运动员头顶正上方、两圆交点处进入和完成,并从此点改出。必须先做内筋斗。模型做2个8字,每个8字由2个同样大小、相切点在操纵者头顶正上方的圆组成。模型必须垂直上升通过头顶正上方进入8字,并须在8字中点一直保持这个方向。8字必须对称。模型在每个圆的最低点时必须位于45度仰角线上。      15.四叶玫瑰线,1个(k=8)       模型要在大约38度仰角线处平飞进入,包括1个完整的内筋斗,平飞,3/4个外筋斗,垂直上升,3/4个外筋斗,水平倒飞,3/4个内筋斗和垂直上升。右侧的筋斗要沿着通过四叶玫瑰中心的垂直的对称面和左侧的筋斗相切,下方的筋斗要和上方的筋斗相切。各筋斗的大小要相同,并由水平和垂直的航线相连接。动作的最低点应在1.5米的高度,最高点应与通过飞行圈中心的垂直平面相切。当做完最后1个筋斗后,尚需垂直上升并通过四叶玫瑰中心,再恢复到正常平飞高度,才算完成整个特技动作。        16.着陆(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柔和地下降着陆。模型除起落架外,任何部分都没有与地面接触。模型从触地点起1圈内应停止滑行。

楼主:
普及航空航天模型竞赛 的分类与分极(七)

小组竞速模型飞机(P2C)
  定义:        指以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以双线操纵并由空气动力作用在飞行中保持不变的翼面(操纵面除外)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模型必须是半象真式。比赛已编组同场飞行的方式,测试完成预定距离所用飞行时间。      小组竞速模型飞机的技术要求:        (a)只允许使用压燃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1.5毫升。        (b)最小升力面积:9平方分米。        (c)必须手拨起动发动机。
操纵线 :      最小直径0.24毫米,最小长度11.37米;飞行前要对模型操纵系统作40牛顿的拉力试验。
飞行距离 :       预赛要飞满70圈(5公里),其中至少有2次重新加油的着陆;决赛要飞满140圈(10公里),其中至少有4次重新加油的着陆。模型必须按逆时针方向飞行。
场地:    场地画2个同心圆,操纵圈半径2米;飞行圈半径15米。飞行圈六等分处向外沿半径方向画1米长的起飞线,作为维护区。
 飞行小组:    由操纵员和机械员两名运动员组成。每次比赛两个小组在一个场地内同时飞行,机械员须戴安全帽。
飞行过程:    (a)点名后1分钟内按抽签顺序入场和选择起飞点。    (b)场内试车时间1分钟,裁判员发出信号后即停止试车。    (c)有30秒时间供最后准备,最后5秒裁判员用倒数法宣布,此时操纵员必须在操纵圈边缘蹲下,手柄平放在地面,机械员必须站在模型旁边。    (d)起飞信号用小旗和音响发出,发出信号后方可起动和起飞。    (e)放飞过程中模型必须着地并且在起飞线后出手。    (f)模型起飞后,操纵员应在操纵圈内操纵模型。持手把的手轻贴前胸正中(起飞、着陆3圈内例外)。模型应位于操纵员正前方,其偏差不大于45度。模型飞行高度要求在2-3米之间。    (g)超越必须从上方通过,超越时操纵手把可以沿胸中心线上举,飞行高度不得超过5米。超越后应迅速恢复正常飞行姿态。被超越者不得进行阻挡。    (h)模型必须在飞行圈内着陆。在发动机停车和模型接地后才允许机械员接模型,机械员接住模型后允许操纵员1只脚跨出操纵圈,随即蹲下将操纵手把平贴地面,直到再次起飞。    (i)机械员必须在维护区维护模型。当自己的模型正在飞行时,机械员的任何部位不得进入飞行圈内。如果出现自己的模型落入飞行圈内,机械员可以取模型但不得双脚同时进入飞行圈内。    (j)机械员接住模型后,应到其原维护区去维护,如该维护区被占用,则可到前方维护区维护。加油、起动发动机过程中,模型至少必须有1点接地。    (k)先飞满圈数或模型中途不能再起飞时,该组操纵员应在操纵圈外蹲下或坐下,操纵线放平,直到该场比赛结束。
  重飞:        以下情况判为重飞:        (a)不是本身原因未飞满圈数者。        (b)预赛中未飞满35圈只剩单组飞行时。决赛中未飞满70圈只剩单组飞行时。被判为重飞的组应另行组织一场比赛。
警告:    下列情况给予一次警告:    (a)妨碍对方飞行。    (b)操纵姿势不合要求。    (c)飞行超高。    (d)着陆后模型或手把未接触地面。    (e)起动和放飞时模型中心线在飞行圈内。    (f)放飞时超过起飞线。    (g)在裁判长发出放飞信号前最后5秒钟内,机械员未站立。    (h)在裁判长发出放飞信号前,机械员提前放飞模型(并罚停5秒)。    (i)其他违反规则情况。
成绩判0分:    以下情况该轮成绩判0分:    (a)受到3次警告。    (b)飞行结束前操纵员双脚同时踏出操纵圈。    (c)机械员双脚同时进入飞行圈。    (d)造成1次碰撞的责任者。    (e)操纵线断线或模型脱落零件。    (f)用器具取模型。    (g)下方超越。    (h)阻碍超越。    (i)未停车或未触地面时接模型。    (i)接模型后,未到其后方起飞线起飞。    (k)抽查不符合技术要求。    (1)其他严重违反规则的情况。
比赛成绩:    预赛或决赛以飞满规定圈数的时间为比赛成绩,单位是秒,保留两位小数。
飞行时间:    每轮预赛飞行时间限定为7分钟,决赛为10分钟。限定时间内未飞满圈数者停止比赛,以飞行圈数排列名次,成绩为零。
 分组:    每轮比赛由抽签进行编组,每组进行两轮预赛。以预赛中较高一轮成绩排出决赛名单,如成绩相同以另一轮成绩排列。决赛组数由裁判委员会预先确定。
陪飞:    预赛中轮空的小组或被判为重飞的小组,由抽签来选定一个小组陪飞。一般情况已陪飞过的小组、本队的小组不得陪飞。该轮被判0分的小组不得陪飞。该陪飞小组可从两次飞行成绩中选其较高成绩为该轮竞赛成绩。
名次:    决赛进行1轮。参加决赛的组按决赛成绩排列名次,如决赛成绩相同时,以预赛名次决定名次。没有参加决赛的按预赛名次排列以后名次。   本节中未明确规定的内容.由裁判委员会参照国际级竞赛规则有关条款执行。

楼主:
普及航空航天模型竞赛 的分类与分极(八)

 线操纵空战模型飞机(P2D)

 定义:    指以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以双线操纵并由空气动力作用在飞行中保持不变的翼面(操纵面除外)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比赛时2架模型在规定时间内于同一个圆圈内同时飞行,目的是切断缚在对手模型上的尾带并争取最长的留空时间。
技术要求和场地 :       (a)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        压燃式发动机  2.5毫升。        电热式发动机  2.0,毫升。        (b)最小升力面积:18平方分米。        (c)模型不得带有专为切断纸条的装置。        (d)操纵线长度为12米±0.02米,最小直径0.24毫米。        (e)飞行前要对操纵系统做100牛顿拉力试验。        (f)操纵手把必须有安全索与运动员腕部连接。        (g)每名运动员每轮比赛只允许有2架模型飞机。        (h)尾带长3米,宽3±0.5厘米,用韧性纸做成。尾带连接线2米。    (i)场地必须有操纵圈(半径2米)和飞行圈(半径17米)两个同心圆。
         1、每名运动员可有2名助手同时入场。助手可以起动发动机、拴挂尾带和维护模型。助手必须戴安全帽。运动员离开操纵圈后也必须戴安全帽。          2、运动员每场比赛前有2分钟准备时间。         3、每切断对方尾带1次记100分;起飞后留空时间每1秒记2分(秒以下舍弃)。切断尾带和留空时间得分之和为运动员1场空战得分,得分多者为胜方。         4、运动员入场准备时间1分钟。双方起飞位置至少相隔1/4圈,红方先选起飞点。    5、 每场空战开始前,起动发动机时间为1分钟,只允许手拨螺旋桨起动发动机。最后5秒钟裁判员用倒数宣告。起飞信号(使用旗子和特殊音响)发出后,即开始记空战时间。空战比赛期间助手可以在圈外起动备机。        6、模型起飞后运动员立即进入操纵圈,每场空战时间为3分钟,尽可能多地切断对方的尾带。当双方模型飞行相距半圈时,裁判员发出交战信号,双方开始空战。        7、  在空战过程中,如有一方模型着陆:        (a)模型触地即暂停该方留空时间计时。        (b)继续飞行的模型必须在2米以上高度逆时针平飞。        (c)助手拾取模型必须沿半径方向进入飞行圈。维护或起动模型必须在飞行圈外进行。更换模型后,必须装上剩余的尾带或连接线才允许起飞。    (d)如助手损坏尾带或模型切断了自己的尾带,助手必须用新尾纸带代替,否则扣罚100分,并且模型在空中每飞行1秒扣1分。   8、 操纵线发生缠绕时,空战应停止进行。运动员应互相配合、设法解脱。
犯规:    下列情况判为犯规给予警告并扣50分:    (a)飞行中运动员单脚跨出操纵圈。    (b)助手不按规定路线进入飞行圈取模型。    (c)抢先起飞。    (d)模型落地后,没有立即将模型先拉出飞行圈,再进行维护者。    (e)运动员有意碰撞、妨碍对方操纵。
判负:    下列情况该场判负:    (a)故意造成碰撞、绕线的责任一方。    (b)飞行中或起飞时尾带脱落,复飞时未拴剩余尾带。    (c)干扰或强迫对方离开操纵圈。    (d)飞行中运动员双脚同时出操纵圈。    (e)飞行中未系安全索或放掉手把。   空战信号发出后,运动员应积极主动进攻,对采取消极战术的一方,裁判长有权给予处罚,直至判负。
 重飞:    下列情况判为重飞:    (a)尾带未完全展开或空中因质量原因的断缺。    (b)成绩相同或意外原因未完成比赛。    3.4.15.  比赛采取抽签分组、累计记分、负2场淘汰的办法逐轮进行。
抽签时应注意:    (a)曾经轮空的运动员以后比赛中尽量不再轮空。    (b)尽量避免和已交战过的对手或本队运动员编组空战。   空战胜一场积1分,负一场不计分。以积分作为比赛成绩高者名次列前。积分相同时按双方之间的胜负、净胜小分排列名次。     本节中未明确规定的内容,由裁判委员会参照国际级竞赛规则有关条款执行。

        线操纵电动特技模型飞机(P2E)
定义:        指以电动机为动力,以双线操纵并由空气动力作用在飞行中保持不变的翼面(操纵面除外)上而产生升力的航空模型。这种模型的目的是完成特技动作。       分级:        初级线操纵电动特技模型飞机(P2E-0)。        一级线操纵电动特技模型飞机(P2E-1)。
  技术要求 :       1、电源最大标称电压8.4伏特。电源可以外接,不得使用交流电源。操纵线长度不超过16米。内置电源的,可以使用附加的线控或遥控电源开关。   2、 允许1名助手进场,助手不得操纵模型。       3、入场后准备1分钟,比赛时间5分钟。超过比赛时间的动作不予评分。       4、模型离地即为正式飞行。       5、特技动作应按规定顺序进行。动作之间至少平飞1圈。       6、飞行中,每名裁判员对每个动作按10分制评分,可用0.5分,这些分数要乘以动作难易系数为该动作的得分。漏做的动作不予记分,但如果接着按正常顺序进行剩下的动作,可算作按顺序进行。       7、地方比赛组织者必须指定至少3名裁判员评分,比赛成绩为2个最接近的评分的平均值再乘以3。如果3名裁判员评分的级差相等,其评分的和为比赛成绩。全国比赛组织者一般应指定5名裁判员评分。比赛成绩以去掉最高、最低分后的3名裁判员评分总和确定。
特技动作:    3.5.10.1  P2E-O动作    1.起飞(k=2)    起动滑跑2-5米,以稳定的小角度爬升至1.5米转入平飞。爬升过程不小于1/4圈。    2.平飞(k=2)    平飞2圈,高度1.5米,波动范围不大于0.3米。    3.单过顶(k=3)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进入垂直上升和俯冲,飞越运动员头顶正上方,将底圆一分为二,然后改为正常高度的平飞。    4.内筋斗,2个(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连续做2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    5.着陆(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柔和地下降着陆。模型除起落架外,任何部分都不应与地面接触。模型从触地点起1圈内应停止滑行。    3.5.10.2.  P2E-1动作    1.起飞、平飞(k=2)    模型平稳滑跑不短于4.5米,1圈内上升到正常高度。平飞2圈。    2.单过顶(k=3)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进入垂直上升和俯冲,飞越运动员头顶正上方,将底圆一分为二,然后改为正常平飞高度的平飞。    3.内筋斗,3个(k=6)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在同一位置连续做3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倒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    4.倒飞,2圈(k=4)    在正常平飞高度柔和而平稳地飞行2圈。    5.外筋斗,3个(k=6)    从正常平飞高度的倒飞开始,在同一位置连续做3个圆滑而柔和的筋斗,筋斗底部在正常平飞高度,顶部在45度仰角线上。然后继续做半个筋斗改成平飞,并降到正常平飞高度。    6.着陆(k=5)       从正常平飞高度开始,柔和地下降着陆。模型除起落架外,任何部分都没有与地面接触。模型从触地点起1圈内应停止滑行。

楼主:
普及航空航天模型竞赛 的分类与分极(九)

线操纵风动特技伞翼机(P2W)
定义:        以自然风为动力并由三角形翼面产生升力的、由双线操纵的航空模型。这种模型的目的是完成特技动作。
分级 :      一级线操纵风动特技伞翼机(P2W-1)。        二级线操纵风动特技伞翼机(P2W-2)。        3.6.3  特技动作应按顺序进行。        3.6.4.同3.5.6.        3.6.5.同3.5.9.
技术要求 :       只允许双线操纵,操纵线长度50米(误差1%)。伞翼机的几何尺寸不限。
 特技动作 :       3.6.7.1.  P2W-1动作        1.高平飞(k=1)。        2.低平飞(k=2)。        3.顺时针筋斗,3个(k=6)。        4.逆时针筋斗,3个(k=6)。        5.顺时针方筋斗,2个(k=12)。       6.逆时针方筋斗,2个(k=12)。        7.超低平飞(k=4)。        8.横8字,2个(k=7)。        9.竖8字,2个(k=10)。        10.着陆(k=5)。
P2W-2动作:        1.高平飞(k=1)。        2.低平飞(k=2)。    3.顺时针筋斗,3个(k=6)。    4.逆时针筋斗,3个(k=6)。    5.顺时针方筋斗,2个(k=12)。    6,逆时针方筋斗,2个(k=12)。    7.超低平飞(k=4)。    8.横8字,2个(k=7)。    9.正横方8字,2个(k=18)。    10.竖8字,2个(k=10)。    11.竖三角8字(k=10)。    12.着陆(k=5)。
  动作要求可参照P2B和实际飞行情况确定。    P2W编队团体赛
         P2W-1T2编队团体赛    由2人组成一个小组编队飞行,使用P2W-1特技动作表。
          P2W-2T2编队团体赛    由2人组成一个小组编队飞行,使用P2W-2特技动作表。
         P2W-1T3编队团体赛    由3人组成一个小组编队飞行,使用P2W-1特技动作表。
          P2W-2T3编队团体赛    由3人组成一个小组编队飞行,使用P2W-2特技动作表。
        风速要求:    平均风速不小于4米/秒。

网友:
又是沙发,了解多点,虽然还没飞.

网友:
张师傅的普及教育贴一定要顶!

楼主(2012-05-11):
回复 网友A:

希望给你和喜欢模型的人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