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聊聊电机齿与大齿间隙问题

楼主(2011-05-21):
以前按一张A4厚度来调,现在是凭感觉来调。基本上轻轻转动大齿,电机齿跟着转就是太紧了。左右稍有自由活动间隙最好。过紧除了损失动力外,更严重就是电机轴承挂得极快!我的2台450,一样的电机,一台飞了2000多起落,电机轴承的状况还是让我下不了决心换。另一台,不到200起落轴承就完蛋了。另,电机螺丝拧紧过程,也会影响间隙,所以要逐步拧,逐步调。 今天风大,看着一大堆充满的电池,郁闷,无聊,随便写写,大伙随便看看啦

网友A:
安装紧固到位后!大齿盘左右有点自由间隙! 电机齿是在大齿盘上溜过!

网友B:
我是将大齿转到与电机齿最紧的地方后.慢慢放松电机齿.直到刚好有一丝间隙锁紧即可.从末用过什马纸.

网友C:
我是这样判断电机齿和主齿间隔是否合适的:
用左手捏住电机机体,用右手轻微来回扭动主齿轮,
如果主齿轮能转动细微的距离,而左手不能感觉到电机动,就表示间隔合适。
如果主齿轮一动,电机就动的话,间隙应该是过紧了。

网友:
我一直是加A4复印纸来调的

网友:
用a4纸塞不科学。我的办法和阳台侠一样,靠手感,转动大盘齿的各个角度,用手固定住电机转子,然后扳动大盘齿,齿隙间要有一点点的间隙,全凭手感。各个角度都转一下,这样就刚好。

网友:
我是用2张a4纸 压紧电机锁上 不松不紧 剛剛好。

网友:
我是用2张a4纸2.

网友:
我也是2张a4纸压死

楼主:
真是抛砖引玉啊,建议新手看看阳台侠标准的间隙指导视频。

网友D:
阳台侠的是不是间隙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感,炸鸡极容易扫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阳台侠的是不是间隙太大了
       TANG兄!      视频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些放大! 图片看间隙合适!

网友:
用卫生纸报纸压紧的飘过.

网友:
学习了,有次间隙过紧,飞起来机器尖叫,下来一看大齿盘全部扫平。

网友:
大齿盘一般都不是很圆,A4纸很有可能塞在宽的一端,到紧的一端时往往会压得很紧,一定要找到最紧的那一段齿来塞才有效~
我一般都是只凭手感,把大齿盘转来转去的测试松紧~

网友E(2012-11-25):
学习,我的大齿也磨损很严重,才没飞几个起落大齿就黑了,而且机身里面很多磨损的碎屑,哎,不会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将大齿转到与电机齿最紧的地方后.慢慢放松电机齿.直到刚好有一丝间隙锁紧即可.从末用过什马纸.

这种调法是不是只有靠手感啊,想学啊,,

网友:
大齿转一圈找到最紧的地方,然后在以此点为基准稍松马达齿,另一手来回轻转大齿,当手感剛好有间隙时即可紧固马达座螺丝,

网友:
原来用A4纸,后来熟练了就靠手感。我的调法是最紧的地方齿轮刚好咬合,或者有一丝间隙,最松的地方有一点点间隙,但不能太松。大齿盘精度比较重要,那种上下起伏比较明显的齿盘要尽量调平,实在不行就果断弃之,否则可能会扫齿。马达齿我是确定好上下位置后直接上胶锁死,然后给马达的两颗固定螺丝上胶,趁胶水未干前调整马达位置。附一个原来装机时的视频,这是齿盘最松的地方: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2NzA1MzU2==.html

网友:
像阳台侠这样调是最好的,不需要什么纸,凭手感调出来是最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习,我的大齿也磨损很严重,才没飞几个起落大齿就黑了,而且机身里面很多磨损的碎屑,哎,不会配啊,

一般齿轮啮合不会产生碎屑。。。碎屑可能是大齿磨到侧板上了。。。或者磨到哪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安装紧固到位后!大齿盘左右有点自由间隙! 电机齿是在大齿盘上溜过!                              ...

那斜齿改如何调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斜齿改如何调呢?

一样的! 靠紧后,再回退一点!留出间歇!塑料大齿盘可以左右自由轻轻拨动即可!再逐渐紧固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靠紧后,再回退一点!留出间歇!塑料大齿盘可以左右自由轻轻拨动即可!再逐渐 ...

我感觉斜齿本身啮合不需要间隙的啊。。。

斜齿啮合传动平稳,啮合线是进入啮合到退出啮合沿旋向过度的。。。而直齿啮合的啮合线是平行法面的一根直线,噪声来自留有的齿距齿轮啮合的撞击声。。。这就是之所以斜齿噪声低的原因。

如果斜齿也留有一定空间的话,必然噪声会加大。。传动失去平稳特性。 刚上斜齿不久,有不正的请指出。。也是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齿轮啮合不会产生碎屑。。。碎屑可能是大齿磨到侧板上了。。。或者磨到哪儿了。。。

真的啊,但是我仔细检查都没有发现哪磨了,就是看到本来银色的电机齿黑了,白色的大齿也黑了,旁边的舵机线什么的上面就多了很多灰,,我也不相信是这个原因,但是真没磨哪啊,奇了怪了

网友G:
有的地方紧,有的地方松,咋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的地方紧,有的地方松,咋办?

大齿盘不平,尽量调平大齿盘,四个螺丝松紧相同且适度,太紧大齿容易变形。

实在调不平大齿,就以最松处为最大齿距基准。。。慢慢的金属齿和尼龙齿之间齿面接触应力而产生的磨损会把多余部分磨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判断电机齿和主齿间隔是否合适的:
用左手捏住电机机体,用右手轻微来回扭动主齿轮,
如果主齿轮 ...

嘿嘿,同道中人,哪种什么纸片,用手感觉间隙

网友:
电机齿咬合大齿盘,咬进三分之二的深度就可以了。

一圈中偶尔有一两个齿间隙少没关系,大齿盘尤其是付厂的都不是特别圆。飞一两个起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齿盘不平,尽量调平大齿盘,四个螺丝松紧相同且适度,太紧大齿容易变形。

实在调不平大齿,就以最松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一堆人都重複了LZ的方法,還說是自己專用,是怎樣?
用了LZ的方法就說:我跟您一樣。 就好了!    幫LZ抱不平

网友:
這是陽台的帖嗎?  全部都往陽台站   嗤之以鼻
誰厚道  誰拍磚~

网友:
齿轮旋转一周,不停的用手来感受这个间隙,毕竟塑料齿轮同心度都有点细微差距哪怕你什么CNC加工,所以基本不用纸来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紧固到位后!大齿盘左右有点自由间隙! 电机齿是在大齿盘上溜过!                              ...

上了450或以上 就慢慢变成 调机专家了  字数啊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