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帽上打眼做什么用?(图)

楼主(2011-05-21):
拆一个日本的开关电源,看到所有的螺钉帽上都有这样的小坑,这不增加成本吗?也不像是定位用的,等高手赐教

网友:
好奇,搭车等高手扫盲

网友:
据说是防止自行拆卸用的,自己拆过拧回去这个点的角度变了就不给保修了
听说的。

网友:
真的是LS说的这样啊!不太靠谱吧!?

网友:
哈哈哈!这个问题我以前问过!大多回复是:定位作用!控制扭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说法貌似有点不靠谱。有待研究。

网友:
顶起来,等标准答 案===

网友:
估计是看定位的,生产时螺丝头是用模具一次成型的,够位置的话打100个眼上去也不会增加成本

网友:
我也见过这样的螺丝,没在意。以为是机械手识别用的。

网友:
有很多进口设备上面使用这种螺丝,具体原因不知道。

网友:
楼主心够细的啊

网友:
是定位的吧

网友B:
是强度标记,高于等于8.8级的,可以使用特殊的标记来区分

网友C:
这个估计不用增加成本吧 一次冲压的只是磨具上多了一个点而已
这个的作用 我认为就是定位作用
比如这个用需要的扭矩拧到这个位置
以后售后维修的时候拆下来在装上时不用 扭矩扳手只要记住这个位置 就是需要的扭矩了
我是这么想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是安装螺丝的时候压力防滑点 防止十字口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强度标记,高于等于8.8级的,可以使用特殊的标记来区分

一个开关电源上也要用这么好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不用增加成本吧 一次冲压的只是磨具上多了一个点而已
这个的作用 我认为就是定位作用
比如这个用需要的扭矩拧到这个位置
以后售后维修的时候拆下来在装上时不用 扭矩扳手只要记住这个位置 就是需要的扭 ...

倒也是,这样就不会增加成本了,不过想象一下这样用的话挺难把握准

网友D:
好象看过一个贴子。说是有人买东西专找有这个的螺丝的东东。证明是原装进口。品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象看过一个贴子。说是有人买东西专找有这个的螺丝的东东。证明是原装进口。品质好。
日本进口的电器就是这样的螺丝

网友:
很久前就有过这个问题了,解释的非常清楚,记不清,想办法搜搜吧。

楼主:
找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E:
就这么个小坑就能减不少的钢铁pppp积少成多啊

网友:
呵呵……
也许是商家识别本国的产品才这样设计的哦!·
以防假冒伪劣商品!~
本国就有很多仿冒商品!~
不也留洋很多…………
国货也要支持,但是打假更是痛恨人心~!!!

网友F:
+一条,小日本螺丝是这样的!
你见过其他国家的螺丝是这样的吗?
待续…………
有待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么个小坑就能减不少的钢铁pppp积少成多啊

那干嘛不打成四个,不更节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条,小日本螺丝是这样的!
你见过其他国家的螺丝是这样的吗?
待续…………
有待参考

国产的LG显示器也是这样,不过是两个点。

网友G:
使用冲针不同,无凹点是JIS标准,有凹点是ISO标准。只是称呼不同而已,其它都相同

网友:
好像是螺丝生产厂的一种资格认证标识。表示这种螺丝得到一种规格的是使用许可

网友:
貌似还没有正解,顶上去

楼主:
应该不是为了节约,冲压之后用铁量并没有减少,只是冲压处的被压的更紧,密度增大了

网友:
期待正解。(权威解释)

网友:
早就注意过这个小点儿,也没想出是干啥用的。等后续正解。

网友:
给瞎子用的,眼睛看不见,一模就知道代表什么品质的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冲针不同,无凹点是JIS标准,有凹点是ISO标准。只是称呼不同而已,其它都相同

ISO标准没有找到这类螺钉啊

网友:
开关电源上好多都是这种螺丝

网友H:
引述一句英文: JIS-spec cross-head screws are generally marked with a single dot or an "X".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JIS规格十字头螺钉通常标有一个圆点或一个“X”。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述一句英文: JIS-spec cross-head screws are generally marked with a single dot or an "X".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JIS规格十字头螺钉通常标有一个圆点或一个“X”。

这个看来是标准答 案了,没能找到确切资料,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When-a-Phillips-is-not-a-Phillips/step10/JIS-Japanese-Industrial-Standard/

网友I:
估计是那种螺丝的电阻小 适合当接线柱 所以开关电源上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