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这么个没有铁芯电机,挺大挺薄的

楼主(2011-05-21):
找了这么个电机,挺大挺薄的.
没有铁芯力道大概不会大吧?线圈都有端子可接.
请问:六个线圈怎么接就能在电调上转动了?先谢谢了!

网友:
椅子!舒服啊!

网友:
好特别,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不是录像机主轴电机吗。找到原电路板,想法加上控制信号就转了。

网友:
我这有好几个这种电机。

网友:
没有磁芯也能转的,以前拆过复读机的电机也是没有磁芯的

网友A:
这是老式录像机上的主轴电机,六个线圈每隔一个分成三组并首尾相连,即有三个引出线,接无刷电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式录像机上的主轴电机,六个线圈每隔一个分成三组并首尾相连,即有三个引出线,接无刷电调即可

是录像机上的主轴电机.谢谢!知道了,去试一下.不知力大不大.

网友B:
这个电机我也有,力量很小。不要指望飞机模型上用。

网友:
俺的被我拆轴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我也有,力量很小。不要指望飞机模型上用。

我见过类似结构用在450级别电直直驱的。
详见:http://www.powercroco.de/Axialhalbach.html

网友:
要把无铁芯电机做成大功率模型电机,磁钢用量不少啊, 转子平衡要不少功夫。 飞高电机貌似有现成的车用无铁芯电机 ,但未推广开来,不知性能怎样,感兴趣可以做个小白兔搞来这里让大家研究研究:loveliness:

网友:
KE大,我手头有一颗艾特的内转无刷好像是没有定子硅钢的。。至少我拎着轴转的时候,没有感到丁点的阻力。。

网友:
如果你说的电机是用无取向矽钢定子做磁芯 那转动轴是没有任何阻力的

网友:
哦,那无取向的矽钢片价格是不是比较便宜啊?

网友:
我有4个线圈的

网友:
硬盘磁头驱动电机是这个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类似结构用在450级别电直直驱的。
详见:http://www.powercroco.de/Axialhalbach.html

你说的是盘式电机,无铁芯,发热小、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类似结构用在450级别电直直驱的。
详见:http://www.powercroco.de/Axialhalbach.html

还真的有,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