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的传动轴轴承如何打瞬间胶?

楼主(2011-05-21):
看亚拓的说明书,传动轴轴承固定要用瞬间胶(CA)看了一下,打胶的位置很小,如何才能准确的黏住?

直接把胶涂在传动轴上然后把轴承推过去可以吗?

这个CA胶水是什么胶水呢?看起来是金属之间的粘合哦。502可以吗?

把胶水涂在传动轴的中间,然后把轴承推过去?

飞越450pro的传动轴和上面的轴承

网友:
可以用轴承胶R48,套装里面有的,比瞬间胶502要好,只要你有耐心等上30分钟就好~

网友:
剥去橡胶套,轴承安装到位,牙签点胶,固化,安装橡胶套。OK!

网友:
我的600N一直没打胶

网友A:
CA胶被称为瞬间胶,快干胶或氰基丙烯酸乙酯接着剂(a-Cyanoacrylate Adhcsivc),就是502的成分。玩过固定翼的都知道CA胶,就像玩直机的都知道螺纹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胶被称为瞬间胶,快干胶或氰基丙烯酸乙酯接着剂(a-Cyanoacrylate Adhcsivc),就是502的成分。玩过固定翼的都知道CA胶,就像玩直机的都知道螺纹胶一样。

原来502就可以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