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田宫的M26

楼主(2011-05-21):
看过网友们的视频,发现田宫的M26非常不错,车身和悬挂很棒,声组更是出色,是我听下来田宫坦克里面声组效果最逼真最好的(是否属实?我的个人感觉而已。)
有点想攒钱买一台的想法。以前从没有做过田宫坦克,在此询问老手,M26有哪些部件是金属的?恒龙的金属件能否替换?
另外,田宫的坦克是不含遥控器的?这个M26也是只有坦克没有遥控器的?那要配什么样的遥控器呢?
问题不少, 麻烦请解答一下。

网友A:
HL的只有履带可以用~然后金属件吗·就摆臂,主动轮,波箱吧。的确是不含控的。如果有米,可以上FUTABA,木有米,就贴地飞吧。前提是机械微调,其他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的只有履带可以用~然后金属件吗·就摆臂,主动轮,波箱吧。的确是不含控的。如果有米,可以上FUTABA,木有米,就贴地飞吧。前提是机械微调,其他都OK。

谢谢你的说明,我在TB上看看吧,卖家应该也会推荐遥控器的。我也看到过说田M26的控需要机械微调,还不太懂。

网友B:
如果买中级或高级控,带有编程、逻辑设置等功能,微调都是电子的,只要设置好了,操作会更加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中级或高级控,带有编程、逻辑设置等功能,微调都是电子的,只要设置好了,操作会更加方便。

主要是对我来说,还是新手,虽然玩过HL坦克,但是那基本是玩具,控也不是真的模型控,所以没摸过真的遥控器。基本是无知状态。
我想买田M26来玩,没有控,被迫要去买的。中高级的控怕玩不转啊。。。。请推荐能操控M26够用的控,以后万一增加新的模型也不至于无用武之地的控吧。帮忙扫盲了。

楼主:
看到TB上有一家五钻卖家,M26卖3800元,这个价貌似是TB最低价。 敢买吗?可靠吗?

网友:
综上所述,玩田宫的都是有米的人啊!

网友:
基本价格都在4000+了,3800的基本是无货

网友:
1.声音确实是田里最好的
2.没必要上啥HL的金属件,特别是金属履带,原厂的塑料履带野跑足够
3.高级控可以用,设好了比机械控更方便,如果考虑到将来坦克比较多的话,可以上DSX7之类的,主要是山寨的接收机便宜

网友:
说明书,应该推荐了一个控,我用的就是推荐的4wd的控,功能都能开启,很方便。

网友:
收个二手F 6EX 或 7C 非2.4G的便好,较平宜,接收好找,我多的很,十来个吧,现在PCM只放坦克上,天上的都2.4G了

网友:
就田宫的坦克音效,M26,KV比较出色,控可以上天地飞6A

网友:
对!田M26声效是厂家两位人员亲自到美国坐在行驶中的M26上背着设备录制的,有视频

M26的越野性能很好。

楼主:
上TB逛了一圈,看了看控,相当晕的感脚。。。。牌子那么多,功能那么多,频率那么多,价格差也那么大。。。    天地飞6A遥控器 FT06A 的价格只是FUTABA 7C的零头。。。光FUTABA就有那么多不同的,什么ATTACK 4WD ,FUTABA 6EX 2.4G,7C。
对于使用的性能和兼容性来说,是不是控的通道要越多越好啊?抓狂中。。。。。 该怎么选呢。 我不是理科生,看见这些电子的东西,头就逐渐晕了。

网友C:
想弄多个坦克 弄好控 就上JR DSX7 2版 控好 山寨接收便宜  就弄1个 弄个好控 福他吧4WD  或者就弄个一般的便宜实惠控 天地飞   电子微调的控 只要编程好 要比机械微调的控操作来的方便 爽快  现在M26的价格 实车价在4000+  你看的3800 都是唬人的 不信你去找店家问问看 肯定说没货  然后说现在全涨价 要4X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弄多个坦克 弄好控 就上JR DSX7 2版 控好 山寨接收便宜  就弄1个 弄个好控 福他吧4WD  或者就弄个一般的便宜实惠控 天地飞   电子微调的控 只要编程好 要比机械微调的控操作来的方便 爽快  现在M26的价格 实车价在 ...

4WD貌似是田自己推荐的控?和天地飞6A 2.4G有啥差别?价格的差别我是看见了,一个4WD顶4个天地飞了。
到底是要机械微调还是电子微调,也没玩过,不知道到手后自己会不会编程呢。。。如果编程很好上手,那我倒也不担心上个好点的控了,就怕玩不转,还不如机械微调的控。

网友:
底盘受力件都是基本都是金属的,如底盘内衬,摆臂,驱动轮。控我是就用200多的天地飞6A,好用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用的是天地飞6A 2.4G的控来操作田M26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的。就是最简单的天地飞6A,听说用来玩飞机不行,玩玩坦克是绰绰有余了。

网友:
我原来用4VF,老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