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J10滑跑会跳?

楼主(2011-05-21):
配置
全球EPO J10
电调:80A好盈
电池:ACE 4S 2200 25C
电机:豹子65MM 金属涵道

现在问题:  滑跑一小段马上就会一跳一跳,跳动的时候就无法控制方向  .  配重也跟原厂的一样 三角翼往后125MM处     全机起飞重量大概1200G  推力1250左右

考虑是不是前起落架太软的原因... 还是飞机重了?重心容易晃动?

网友:
好一个涵道

楼主:
来点讨论性质的好么.拜托楼上三位...  论坛需要技术

网友:
确定路面平坦?换个路面试试。还有机轮小也容易跳

楼主:
机轮的确很小... 特别是前轮,,大概20MM大

网友:
滑跑会跳 少见 检查连杆 舵机看看
拿手上大油门拍拍机子看舵会抖不

楼主:
连杆很稳...没有抖

网友:
金属函道是不是重了 导致重心后移。有点像汽车载重过高,前轮方向操控不稳

网友:
地上小石子太多 飞机头又不够重 我F15起飞也会蹦蹦跳跳

网友:
前轮跳是灰长正常的,重心太靠近主起落架了。

楼主:
昨晚仔细看了一下后起落架, 好像是装反了. 轮子向前倾, 现在改过来了, 电池也向前推了30-50MM  过几天有空滑跑试试,, 矢量还没加.. 呵呵

网友:
会不会这样?碰到某些东西,导致跳起,然后随着速度越快,就随着跳啊跳

网友:
起跑别太急,慢慢推,跑顺了,再推大油门。

推大油门的同时,轻拉一点点杆,为的就是前轮于地面接触更小,就算有小石头,也不怕的。

不过其实最终结论,就是,起落架太硬,稍微软一点,就不会跳。

网友:
重心离主起太近了啦...

网友:
我用的蓝黛68金属涵道,4S2200电池,起飞有点小跳,正常,慢慢推油门,没问题!注意重心位置!歼10的前起落架偏硬吧,没感觉小跳会影响滑跑和起降。

网友:
后轮位置靠近重心

网友:
拉起太早,滑跑时水平尾翼不要动,等有起飞速度以后再拉。
小轮子都会跳的,这正常。

网友A:
按照16的方法顺利起飞, 鸭翼没弄好,迫降.
矢量加上去试飞了, 比没改装之前的J10操控性完全不同, 没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