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8通道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1-05-21):
问问 通道校准的时候 说明书上说的"高亮", 是不是就是反色显示的意思?
还有, 通道校准的时候, 按左边的+或-, 会出现一些数字, 是什么意思, 说明书上没说明这些数字的意思

网友:
不懂,没试过

网友A:
你不懂的啦,所以我也不懂啦,等你懂啦,你就告诉我啦

网友B:
T8应该有本说明书,你可以查阅一下上面的名词解释。

网友C:
我用天八它哥,它哥我研究通了,就高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