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双桨改单桨!

楼主(2011-05-21):
双桨改单桨  原机 双马9101双桨3通 改后单桨  加油门飞机打转 请教这是个怎么的问题? 如何解决?

原机

原机

原机

原机

改后样子

改后样子

大齿在绑扎着

大齿在绑扎着

网友:
这问题让人情何以堪。。。。。。 楼主必定是文科班出身。。。。。
这玩具飞机貌似没有陀螺。。。。。  大奖旋转对机身有一个相对旋转方向相反的扭力,原来有2只大奖旋转方向相反的,扭力相互抵消,所以一只桨的要有尾桨来平衡反扭力,这个玩具飞机的尾桨是水平安装的,是用来控制俯仰的。。。。

网友:
没可能的事,双桨和单桨有本质上的区别,就算有陀螺仪也只是控制2个电机的差速来锁尾,LZ如果想出来把尾电机放垂直估计也是不行的

网友:
高难度改装!

网友:
如果这么容易 那航模和玩具的差别就不会那么大了

网友:
LZ是人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错错...是学理科的 你提到的问题我也考虑到了 后来将尾桨正转90° 将尾桨的电源线连接到大桨的马达线上 油门控制一样控制着尾桨的速度 低油门还可以 油门提到40%往上的时候机身又开始旋转了...好郁闷啊!

网友:
人才!! 把上面两个奖拆了就变单桨!!! 真是人才

网友:
 同样是过来人, 楼主存够钱,把这飞机扔了, 买台450就变成单桨的了,,,, LD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因为飞机没有大多少。。。。。

网友:
锁不住尾啊!

网友:
混控比例不一样啊。
另外尾桨的桨叶太小。。。电机不能用原来的。
建议楼主用004的4合一。
旋翼头你可以买九鹰的。舵机你可以用12块钱的。
尾巴的电机可以用九鹰220的尾杆带尾桨35元
估计全部成本应该在170元左右。
如果这样改。。。。还不如买个单桨机呢 最便宜的也就200多 。。当然那个便宜的被人骂成玩具。

网友:
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网友:
楼主的探索精神可嘉,改天我也把我的450改双桨试下,会飞得比较稳...

网友:
尾巴推力不够,而且要连接调速器。再说这只是玩具,改了没多大意义,反而因为增重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