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铣床该数控,上图

楼主(2011-05-21):
07年购买的铣床,由于本人对电方面一窍不通不敢下手,潜水多年在本论坛学习,目前铣床基本改完,三轴改动没有从新打孔,都是利用原来的孔,保留手轮,可以手动。X轴利用自动走刀,Y轴在电机后面打孔加手轮,就是长了点。电机用的是二手东方86电机,电机力量很大,切3毫米的铁板一次下切2毫米。由于不懂电机设置,结果铣出来的东西短了一半,请教了何老师(本论坛的hezixiang),很快的就给予了解答,在此再次谢谢!目前铣出的东西是1:1了。

铣床全貌

铣床全貌

楼主:
终于发出来了,费了劲了

Z轴

Z轴

铣的3毫米铁板和木地板

铣的3毫米铁板和木地板

12毫米铝板

12毫米铝板

在电机上也加了个风扇

在电机上也加了个风扇

网友:
丝杆换了吗

楼主:
暂时没换,下来还得换。

网友:
你好, 作得很漂亮呀,我也想买台这个机器来改数控用。
你换了丝杆, 作了贴塑吗?这个机器的噪音多大?比如和角磨机或**钻比,声音有多大?

楼主:
丝杠暂时没换,用的调回差,以后还得换,轨道上已经贴塑,噪音不大。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 我还有个问题,
我看前面的贴子,贴塑要把塞铁铁掉一些,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操作有没有什么大麻烦?
我是新人,问题有点低级,谢谢 楼主。

网友:
贴 塑后,噪音减少了吗?

网友:
贴塑后是不是还要研磨?感觉这个真是大大的麻烦,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z轴丝杠和连轴器是如何链接的,Z轴的丝杠固定螺母那里只有一点长。

楼主:
回复江北阿余,我贴的是0.5的,塞铁要铣下1毫米,我没有研磨,只在没贴塑的那面铲铲了找了一下厚薄,不麻烦,我也是新手,有问题我可以帮你解答。帖塑后滑动轻快。减少磨损。

楼主:
回复12楼,我是Z轴上两个螺帽卸下一个,露出一截的带螺纹,做了个联轴器卡紧,不要做螺纹。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这段时间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做个内螺纹的接杆,代替以前的两个螺母,然后接杆连接联轴器,不知是否可行,到时侯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用带螺纹的,反转时就松了,还费事。我的联轴器下半截是我从新做的带螺纹的,在联轴器下半截锯开口处用了两个螺栓拧紧都不行,一吃力就脱开,后来我把螺纹车掉加了个套,从新锯开口,现在没事了。在一个两个螺母必须留一个用来调整丝杠松紧。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丝杆和螺母装一起旁边钻个孔,攻丝,上螺丝固定,这样应该就不会松了吧。

网友:
谢谢 楼主, 到时候一定好好请教。

网友:
啊...铣掉一层赛铁...
再弱弱的 问您
您是自己铣的还是? 怎么操作的?     心痛

网友:
楼主老大的贴塑材料用的,,哪家的,,,,,,,,,,,,麻烦 给个淘宝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铣的,没把握的话就再找一块铁照样铣一下,以免铣坏了没得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房先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7年购买的铣床,由于本人对电方面一窍不通不敢下手,潜水多年在本论坛学习,目前铣床基本改完,三轴改动没有从新打孔,都是利用原来的孔,保留手轮,可以手动。X轴利用自动走刀,Y轴在电机后面打孔加手轮,就是长了 ...

是一个动手的实力派

楼主:
谢谢和何老师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