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个想法,各位高人来拍拍砖,指教指教

楼主(2011-05-21):
小弟新人,想了一种方案,不知道可行否,还望各位高人给予指点:

    就是这个样子,用垂直于艇体的螺旋桨作为下潜的动力,正转即下潜,反转即上浮。再用两个弹性较大的可伸缩橡胶囊作为控制浮力的装置,用减速电机驱动螺柱,使囊压缩,空气由围壳上的气管排出,浮力降低,潜艇下潜,电机反转时囊在自身弹性作用下克服水压膨胀,从气管处吸入空气,浮力上升,潜艇浮起。
    具体是这样工作的:
    两个橡胶囊收缩,潜艇潜至潜望镜深度,就是气管仍有一段露出水面,但艇体与围壳已在水面下,此时再启动潜水螺旋桨,应该很轻易的就能拉动艇体下潜,因为只有气管露出水面,剩余的浮力已非常小。待回到潜望镜深度,再启动橡胶囊的减速电机,释放橡胶囊让其膨胀,从露出水面的气管吸气,潜艇可以回到水面上。而这两套装置各需两个,一前一后布置在艇首和艇尾,通过调整前后位置来保证平衡性。同样的原理也可以用活塞缸来代替橡胶囊,用齿轮水泵来代替螺旋桨,主要是这个原理。
    小弟感觉这个方法比冲潜的方法好,基本可以实现水下悬停和极低速的潜航,也比水、气泵的好做,成本低,只要再加上潜水翼就可以比较拟真的潜航了。还望各位高人指出不足!

楼主:
图有点大看不清,点开看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觉得如何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首先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这套系统里的2个气囊根本没法运作或者运作了根本没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是我根据你的图无法确定你的气囊所在的仓是水仓还是密封仓,但无论是哪个仓,他都是无法工作的。
如果是密封舱,你在密封仓内无论气囊体积如何变化,密封仓体积是不会变的。在气囊膨胀过程中,密封仓内压强变大,而你的气囊和外界相通,也就是说是正常气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既是在你的气囊拉长的过程中密封舱内的压力又把你的气囊压扁了。既是不压扁,撑死了也就是密封仓内有部分空气密度大了点而已,而这点变化是根本起不到你认为的那个作用的。
如果是水仓,同样道理,因为水下压力大,你的气囊在拉伸过程中实际只是一个气囊长度的变形过程,一点空气也不会被抽到你气囊里。如果你非得这个结果成立,除非你使用一个硬质气囊。你想想那等于什么,等于你用了一个制作活塞水柜的工艺制作了一个气囊,而且还得时刻有根皮管浮在水面。
你的目的是为了制作简单,但是却设计了一个工艺更复杂,还没有任何作用的的装置。
相比冲潜,你的比冲潜多了气囊。
再比气囊,你的比气囊多了一套升降螺旋桨。而且还是双气囊,一般静态下潜的小艇只要做一个就够了。
另外你有没有想过,升降电机的防水你怎么做。两头动力和气囊运动时的平衡你怎么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是这样的,我想的这个橡胶囊是直接泡在水中的,也可以放在密封舱里,但得放在一个开了孔,与外界连通的隔舱里面,跟放在外面一样,这样囊的体积变化就能改变排水量、改变浮力大小。另一方面,这个橡胶囊在潜至水下后就不再起作用了,它只负责让潜艇到达“潜望镜深度”,此时伪装成潜望镜的气管还在水面上,如果调节好配重是可以做到这个状态的吧?假若此时开动电机旋转螺柱,让橡胶囊在自身弹性下膨胀,而此时水深仅仅几厘米,水压还不怎么大,囊只要有一点弹性就可以基本膨胀回原长的,不会因为水压而无法膨胀的,此时囊从水面上的气管吸入空气,排水量变大,潜艇自然浮起。
橡胶囊排气完毕、潜艇进入潜望镜深度后,再启动电机下潜。要浮出水面时,只要上浮回潜望镜深度,气管即露出水面,此时启动橡胶囊吸气,潜艇即完全浮出。
至于密封问题,可以用齿轮泵来取代螺旋桨啊,性能一样的,工作量低而且可靠一些,小弟只是想说说这个原理,具体实施方法可以有很多种。可以用一个齿轮泵接上两个管子,用类似打吊瓶用的夹子来调整前后管子的口径,从而控制流量,只要调整到相近的程度就可以,艇体本身有一定调整余地。
气囊用了两个,初衷也是方便调整,避免歪斜,只用一个也可以的。
还望再次指教!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做这个结构还不如做普通的气囊排水结构更加保险,至少不需要露个管子出来,工艺可能还更简单。你只要吧潜艇的下潜状态调到悬浮状态,深度靠升降电机去实现,但是这样做其实是无法做到定深的。他可能更会像一个玩具艇,只不过水线高了点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小弟想问个比较弱的问题,那就是气泵或是水泵的机构能够任意定深吗?我看好多视频里都是直接坐底了,感觉不应该啊,还是要等到下潜深度足够了才能停止下潜并悬浮?那大概要多深?
其实水泵气泵的原理我还是不太明白,如果用水泵,那么水袋是放在密封舱内的吧,此时水泵向水袋内泵水,而水袋外的空气无处可去只有被压缩吧?感觉即便是空气,要压缩一些空间出来也是不太容易吧?而如果是气泵,下潜时从气袋中抽出的空气也不能放掉吧?还得压缩起来放着,等上浮时再充回气袋,不然水下哪里有空气充入气袋?
麻烦您解答了!

网友:
首先我们要搞明白定深是如何实现的,即改变密度。从这一点上来看,无论是气袋,水袋,活塞水泵还是压缩气瓶都能实现这个作用。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无论是气袋还是水袋都因为精度问题很难实现定深下潜。而且模型艇本身下潜深度一般不会也很难超过3米,你要在3米内实现精确的定深下潜其实是很难的。
第二个问题你现在的理解是正确的。仓内的空气是绝对可以被压缩,只是有一定的比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学习了!

网友:
任何想要利用空气改变潜艇重量的办法都是复杂的不可靠的.

改变潜艇的重量只能靠水,而不能靠艇内的空气.

活塞下潜是唯一选择也是最佳选择.

每条潜艇大小不同,浮力不同,能装入的活塞筒也不同,所以每条潜艇能定深的深度就不同,必须自己算.活塞筒长短必须自己算好.最多能进入多少克水,这个必须算清楚.

网友:
其实,真的没必要再在下潜方案上费脑筋了。

活塞下潜是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