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着飞V120D02续 ——尾翼旋转180度尾拉杆朝下飞

楼主(2011-05-21):
尾拉杆在尾管的上面是很容易被打坏的,突然想到450是在尾管下面的,为此马上动手改之,结果照样飞。

网友A:
尾浆反了

网友B:
尾巴从推桨变成了拉桨,再加上尾撑的阻挡,锁尾会下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浆反了

没错,180度后正好反过来,所以看上去反了,但是转向与桨方向没错(180度后转向其实也反了)。

网友:
赞一个,V120D02经济安全型新鲜出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从推桨变成了拉桨,再加上尾撑的阻挡,锁尾会下降了吧

没问题呀,一样飞没有觉得有锁尾下降的感觉,就是对尾时看到的尾桨在左边,不过没多久就看惯了。

网友(2012-03-25):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下次拉杆出问题时          在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