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遭遇严重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特别是汕头的模友

楼主(2011-05-21):
我把电调插在第三通道,
舵机
分别在一通道和四通道,然后就是开控,电调接上
电池
的一瞬间,两个舵机自动运转,几下之后就停了,遥控操作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强调一下:
1、
电机
始终没有连接上的
2、控先开的,再接上电池
3、电调和接受的线没有接错,红色正极,黑色负极,白色信号线。
4、舵机只在电调接上电池的那一瞬间会转动
最新试了一下接上电机,进行油门设置,电机一声音乐声后,就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早上重新测试,接上电机、电调、接收,尾部两个舵机,开控,电调接上电池那一瞬间,尾部舵机会动,但幅度非常小,电机有音乐声,音乐声过后就是滴、滴、滴、滴的响声,并且电机在左右小幅度转动。在遥控上面操作,把油门拉到最高也是这样,把第三通道拨反了也是这样,并且遥控上面操作尾部两个舵机也都没有反应。
请问这是不是接收机坏了???
再次更新测试结果,这一次,我调电调插在第四通道上,尾部两个舵机一个插在第五通道,一个插在第六通道上,开控,通电一瞬间,舵机转动,电机发出音乐声后有两声急促的滴滴声,然后就没反应,在遥控上面操作左右边的第四通道摇杆,马达发出好几声滴滴声,然后滴滴两声结束停止,在这一次测试上,在遥控上面操作第五通道的开关和第六通道的旋钮,舵机都分别有反应。
我实在是弄不懂了,下面是视频

网友A:
晕 ,电调插3通道... 其他的楼下回答.. 再检查一下电机的三根线有没有虚焊
还有可以确定的是 你的控油门行程没设置好. 我没用过天6的控, 不知道怎么拨开关. 可以试试只接3通道,是电调的. 控油门不知道有没有返的情况下 先把控的油门打到最顶,--->接电--->听见滴.滴2声后再把油门打到最低... 不行就再重新来,油门最低到最高 其他故障慢慢排除

网友B:
LZ知道电调插3通
5 6 通能够用 1 4通不能用 真是奇怪
开始我还怀疑电调的EBC呢
最好还是能够找到用晶体的控和接收 换一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感觉LZ可以用6通试试电调电机

网友B:
另外 LZ最后一个视频 电调换到4通 哔哔2声电调自检通过了 然后你一拨 电机一直短促单声哔哔哔哔 是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过小 报警

网友C:
第二个视频貌似油门位置过高,把微调拉下来试一下。或者换电调测试一下。

网友D:
通道混乱了 原因不知道 电机发出急促的声音是油门位置不归零 那只控有没有打开过 还有 调机也要拔出天线 不拔出天线T6A很容易挂的

网友E:
汕头的朋友,请加群:17054168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2楼模友说的对,我i知道电调在第三通道,就是在第三通道老是滴--滴--滴----滴--滴---滴---的一直报警,所以我才尝试其它通道,舵机也只是在第四,第五通道有反应,初步怀疑是接收机有问题。所以我才需要寻求汕头模友的帮助,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楼上朋友发的群我加两天了没有加我

网友F:
有的电调的油门通道要设反向的(如:中特威),不然就嘀嘀叫个不停

楼主:
油门通道方向也尝试过了

楼主:
在老模友的帮助下原因查出来了,是接收机坏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G:
楼主你对频了吗?

楼主:
72晶体的,怎么对频?

网友G:
原帖由
lalaku
于 2011-5-26 23:32 发表
72晶体的,怎么对频?
哦,对不起没看视频只看了描述。看你前面的描述应该是接收Over了,舵机开始动一下应该是上电舵机归中的声音;可是后面的描述五六通道又可控,想不通,不行你把发射拆开看看1234的插头是不是有问题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模友,你说把发射拆开看看1234插头是不是有问题,指的是拆开接收机是吧?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4、5、6通道就可以,那天本地模友帮我测试换一个免晶体的接收机,就没问题了,通道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