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动手用了一天做好的船身,不知道什么配置好,请高手了。

楼主(2011-05-21):
船身长工55CM     宽18CM   脱模脱的不好,原子灰全在上面了,到时用砂轮机磨掉就行。

网友:
莫非是高科技的隐形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我图过大了,才195KB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我图过大了,才195KB
编辑一下,小于190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