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齿葙

楼主(2011-05-21):
今天拿到二对3:1全铜齿葙,早前发贴问过这个齿葙好不,大伙都说造工不怎样,噪音大,但除买田的基本选择不多,又贵,hl那个钢齿是不错,噪音也不大,但主轴设计是个缺点,多数歪的,齿比也小了点,但较平宜,这个铜齿葙拿到手细看,造功一般,但还算不错,齿葙壳1.5mm铁制的,比hl 及田的坚固,齿的运行像田结构,噪音大是组装时没下油,在齿上及齿孔上点浓滑油後,噪音大大降低,加上齿比大,粗略转动电机,与输出轴比较,约在128:1,比hl 40:1 田的60:1 慢得多,相对扭力也大,如配合无刷3000kv 12.6v 供电,真的给力,配原电机上虎王就很配合,扭距大转速低,慢爬虎王 轮胎至爱
四个输出轴也很同心不像hl多是歪的这确不错

楼主:
补充一点,这个齿葙 1 2 3 级齿的轴是不转的,壳的铜套只固定轴用的,有点划蛇添足...也有个好处,扩孔後换铜套便行,这个也是田的遗撼

网友A:
   我手头有一个虎王的此种齿轮箱,真发愁要出掉呢,黑豹用不上呀,遗憾,打算买个黑豹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有一个虎王的此种齿轮箱,真发愁要出掉呢,黑豹用不上呀,遗憾,打算买个黑豹的用
用不上 是长短轴关系么?
这个齿葙还可用田的输出轴,8错

网友:
这是什么齿轮箱,?哪里买的、?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多少钱,哪里买的啊

楼主:
淘宝搜3:1减速齿葙便有

网友:
长轴的,我回头研究下吧

楼主:
铜齿葙经准确计算,齿比是 1.75>3>3>3>2 =94.5:1

网友:
这种东西,轮胎的爱

网友:
用恒龙坦克的话 这个波箱好安装吗?  电路什么的不用改吧 速度会不会很慢?

楼主:
HL的不用改.....不会很慢

网友:
改虎一定要注意主轮和车体的间隙,而且底板必须注意调整位置(应该会对某些空进行扩大)。最好在动轮中间加个1MM垫片。此箱注意调整齿轮间隙,观察齿的接触面。这个箱很难达到正常的面接触,多半跑偏!

网友:
楼主有米之人,一买就是俩套,静待楼主试车效果

网友:
是  tank_world  那人卖的么铜波箱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3:1减速齿葙便有

好向找不着啊?PM个地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楼说那个便是

网友:
这个齿轮箱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直想买个各方面比较满意的波箱,如钢齿,扭力大,输出轴不歪,确是如此困难?天C没好东西?

网友C:
天C的好东西天C人是用不到的,这点基本是这样一个规律哈!(但不绝对)

网友D(2011-06-26):
齿轮是铜的 太软 顶丝固定很容易打滑脱扣 能换成钢齿就 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