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雨刮电机输出转速有多少?调速用什么方案的?

楼主(2011-05-21):
功率有30W左右 但不知道有人测过实际输出转速吗?

如果加调速器(220V输入12V输出---不知是否有这种的) 要选怎样的调速器?

否则另外用变压器220V- 12v输出 调速器用12VDC调速器的话 用怎样的调速器? 就用车船用双向电调可以吗?

网友A:
雨刮电机一般是直流永磁有刷电机,改变供电电压就可以调速,调节直流电压的方法有N种。充电手电钻的调速电路就可以用。供电电源的电流余量大一些好,一般要大于5A,这样在电机带负载时转速降低比较小。

网友B:
我现在都用这个,12V50W的,TB有直流调速器,我觉得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有30W左右 但不知道有人测过实际输出转速吗?

如果加调速器(220V输入12V输出---不知是否有这种的) 要选怎样的调速器?

否则另外用变压器220V- 12v输出 调速器用12VDC调速器的话 用怎样的调速器? 就用 ... [/quot
这种直流电机不加齿轮减速,低速时没有扭力的,昨天看了华漕小陈的自动走刀,就是一个与电瓶车用的“无刷电机”,你可以考虑买一个2手的电瓶车无刷电机和控制器,只需增加正反控制开关就行。改天我去问问修车的这么一套需要多少钱。

网友:
雨刮器自带2挡调速,改变电刷接线

网友:
大家用这种电机做什么啊?才30W

网友:
做玩具,转速大约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有30W左右 但不知道有人测过实际输出转速吗?

如果加调速器(220V输入12V输出---不知是否有这种的) 要选 ...

电瓶车无刷电机功率很大 而且是直接在轮毂上面的 很大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都用这个,12V50W的,TB有直流调速器,我觉得不好用

是调速器不好用 还是电机加调速一起不好用?  具体不好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车无刷电机功率很大 而且是直接在轮毂上面的 很大一个的

有小的,像捷安特就很小,里面还带变速齿轮的只要中间的电机部分。直径好像只要10几公分

网友:
雨刮器没有调速的吧。那是间歇工作方式,只不过间歇时间不同。减速是涡轮蜗杆。

网友:
用一个12v的开关电源就可以。电流最好5A以上,能限流。一般的工业用开关电源都能调压。
只要电源的电流足够的,3V左右的电压就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刮电机一般是直流永磁有刷电机,改变供电电压就可以调速,调节直流电压的方法有N种。充电手电钻的调速电路就可以用。供电电源的电流余量大一些好,一般要大于5A,这样在电机带负载时转速降低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