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30 yark54 抖舵问题!

楼主(2011-05-22):
电动30 GW的yark54 接电后 会偶尔抖舵,副翼 或垂尾!有时
舵机
就不能动,发出响声,用手可以摆动摇臂。换了3个接收机都是这样!!请教
配置如下 双天3548
电机
好赢60A电调 辉盛90mg舵机 !请教 多谢

网友A:
抖舵是舵机问题!

网友B:
我曾遇到过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普通9克舵机,现象和LZ有些相似,新舵机装上飞机都是抖,但拆下来单独测试则正常,很奇怪。
后来想,不会是装舵角装的太紧吧?这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的,结果把装在飞机上这个舵机的舵角拆掉后,正常了!
我判断是舵角上的太死,导致舵机的主轴(连接电位器)转动不畅而出问题,LZ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