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间隙电压采集。

楼主(2011-05-22):
在网络上看到了图,没看到说明,那个哥哥给说说都是什么器件,取多少合适呢

楼主:
电火花放电时,放电间隙的值非常小(微米级),
直接测量放电问隙的大小很不现实,目前一般通过检
测间隙间的放电状态来实现。电火花加工中,两个电
极间的放电状态非常复杂,一般认为有五种状态,包
括开路、正常的火花放电、不稳定的电弧放电、稳定电
弧放电和短路等。通常是通过检测放电间隙间的电
压或电流来了解间隙的放电状态。
目前普遍使用放电间隙电压平均值检测法对间
隙放电状态进行检测。其原理如图1所示,它通过RC
低通滤波电路对间隙电压进行平均,间隙电压的平均
值能够大致反映间隙的放电状态和间隙的大小。当
处于开路较多的状态时,平均电压的值偏高;而处于
短路较多的状态时,平均电压的值偏低;火花放电较
多时,平均电压将处于一个中间值。通过设定适当的
伺服参考电压,将检测到的平均电压与伺服参考电压相
比较,从而可以判断间隙的放电状态。间隙平均电流检
测方法的原理和平均电压的原理基本相同,这里不再赘
述。间隙平均电压检测法具有电路简单、实用的特点,
但是对短路脉冲或稳定电弧放电的反应灵敏度较低。

网友:
上存储示波器或虚拟采集卡,注意加钳位保护,可以把这几个过程分析一下

网友:
看了充电器改电火花后就想学做一个,可对电是一窍不通,就需要这样给傻瓜的教程

网友:
看图原理很简单的,对元器件的规格要求也不高。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电路看来很简单哦,但用这个来控制电机进退停转的话,没有具体的数据还是无从下手。

网友:
这个帖子我帮顶一下,看看有没有能人把放5种电状态的电压平均值范围大概提供一下,才能继续讨论下去。

网友(2011-12-18):
我用线切割高频电源+DVD机芯当滑台+门槛电压检测法,自制了间隙自动控制装置
试验结果表明,打孔深度不大于10mm时,控制效果还可以,
美中不足的是,随打孔深度增加,高频电源空载电压,本身在不断降低,
需要不断跟着改变取样电压的窗口,否则当空载电压低于原定的域值,马达会停止进给,
打孔无法继续进行,
我比较纳闷的是,高频电源空载电压明明有110V,开了9个功放管,短路电流达7A,
为什么电极一入水,电压就掉到三十几伏,此时电解电流只有几个毫安啊,
不知道厂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一般来讲,经典的业内看法认为:电火花加工过程中单个脉冲波形的“放电状态"有五种基本形态,即“正常放电”、“过渡电弧”(可恢复性不稳定电弧)、“电弧放电”、“短路”、“开路(空载),如图1所示。它们的特点是

(1)正常放电:放电期间放电电压波形上有高频杂波分量出现,峰值大,有击穿延时现象。而在形成火花放电过程中,电流波形平直,规律性整齐。

(2)过渡电弧:放电期间放电电压波形上,高频杂波分量几乎没有,击穿延时也不明显,波形无规律。这种波形可通过伺服控制恢复为正常火花放电,也可因间隙状态变化而自行恢复为正常火花放电。因此它是作为理论研究提出的,实际加工控制过程中不需要专门测量。

(3)电弧放电(不可恢复烧伤性稳定电弧) :在间隙放电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如深孔加工时,稳定电弧形成而烧伤工件,这时工具电极及工件表面都会形成局部凸包或凹坑,电压及电流波形都很光滑,形成烧弧后,如不擦除黑斑,加工过程不可能自行恢复正常。

(4)短路:电压很低,电流波形光滑。虽然短路本身不蚀除工件,也不损伤电极,但在短路处造成了一个热点,当短路消除时易引发拉弧。

(5)开路:间隙过大时,脉冲电源电压不能击穿间隙形成放电脉冲,间隙电压值为脉冲电源电压值,间隙中没有放电电流,波形中没有高频分量;它对工件没有去除作用,属于无效放电脉冲。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个电路用过, 效果不理想. 我的后级接的LM393迟滞比较器, 只有短路可以检测到, 其他状态无法检测. 没有办法,现在已经增加伺服电机减速比,并改电路, 成为慢速连续进给.

网友(2019-02-21):
我是进来学习的楼上几位的基础理沦使我受益非浅

网友(2019-07-09):
有没有什么简单实用的电路推荐,可以读取间隙电压的平均值的,最好要过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