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台有zifei无副翼安装好的大图,发个给参考一下

楼主(2011-05-22):
我的头是散件,安装遇到了麻烦。跟泰世EP200无副翼的说明也不一样,跟有副翼的有不一样,估计是zifei自己设计的。
谢谢了

网友A:
是混血,但是原厂头,等下一位Zifei的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混血,但是原厂头,等下一位Zifei的头看看。

补个图:

网友:
你这个是無平衡桿旋翼頭,这个是装好的样子,有专门的说明书下 载的

颶風200 FES

颶風200 FES

网友:
兄弟你装错了

给个图你参考
这个是zifei的图,长球头自己想办法,小心炸机m1.4的螺丝断在里面

楼主:
谢谢ls各位了,基本已经装好了。

网友:
多看帖子,有几点关键的要跟你说下

zifei其实也很仔细,当你发现少零件时先看说明书,然后再装,估计你也是用2801pro的控配2612v的吧,有以下几点是我的心得:
1,先别改m3外丝横轴,ep200的长度稍有不够,而且用m3外丝横轴(螺丝改的横轴),像你我只样的新手容易造成练习蛙跳时旋翼打地,结果螺文与中间的桨头铝合金的摩擦,时间不长就导致桨头有虚伪,我现在还得在横轴与桨头之间加餐巾纸来保持无虚位。
2,2612v的非常坑爹,但是建议按台湾玩家ej168的帖子安排舵机,一般这样放,副翼和尾舵需要反向
3,设定是,必须严格按照先调平十字盘要求,建议买飞越的10字盘调平工具,靠眼睛调的话,你的飞机起飞时就会偏向一个方向
4,注意,2612v非常坑,有时间对码能完成,各个舵机也听话,但是莫名其妙的,电子3轴会抽,检查方法是把电机线拔掉(记住,用开关锁定油门为0不好调),然后推油门到中间,然后飞机左右倾斜,看看,各个舵机有无抽筋迹象,有抽筋表现时,你即使把飞机斜过后放平,某舵机还是会向原来斜的方向修正,这样就要关控,关接受重新对,直到不抽筋为止。
5,调好后,飞机起飞就杠杠的了
6,具体调机细节多看贴,多思考,其实要点不多,有很多好贴

网友:
我的2612V从来没有抽过筋。

网友:
我也不知道抽筋啥机理

打过副翼和升降舵后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