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切不锈钢

楼主(2011-05-22):
用什么刀切不锈钢?
请诸位朋友帮忙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想在哪儿切,铣床上吗?还是在面板上?

楼主:
六毫米厚,先切成小块.再切成一定形状

网友:
可以用角磨机切。还有一种专门锯不锈钢的锯条。

楼主:
用铣床行吗?用什么锯片?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有米就用线切割  没米就用无齿锯

楼主:
无齿锯是那床上用的?是什么形体的?

楼主:
等离子是不是很贵?

网友:
用电火花切割

楼主:
这个锯片行不?

网友:
直接上线切割,切出你要的形状

楼主:
线切割虽好,一找外边加工,就太难了

楼主:
线切割机器重不重?价格贵不贵?
哪里位大侠买过?

网友:
有没有精度要求?等离子手工只能粗割而已!

楼主:
精度没要求,但线切割机贵不贵?

网友:
找个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
这样的等离子切割机哪里好找呦

网友A:
国产普通线切割机床价格大约三四万元,外加工一般0.004-0.006元/平方mm 无齿锯很便宜就是个大而薄的树脂砂轮片,等离子精度一般,介于线切割和无齿锯之间。用机械加工的办法切不锈钢效果不太好,不锈钢比较粘刀,加工硬化问题也很严重,如果必须机械加工时建议采用YG8/YW1/W18CR4V/立方氮化硼刀具。

楼主:
说得细,非常感谢

网友B:
我们公司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不锈钢材料,不过我们切不锈钢没有什么讲究哦,就是型材切割机,角磨机,手锯,之后砂轮机打磨焊接。

楼主:
型材切割机是专切不锈钢的吗

网友:
无齿锯=切割片。估计楼主最适用的就这个了。线切割和等离子都不现实。当然,学锯神38用手锯开是最经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材切割机是专切不锈钢的吗

就是那种装大砂轮片的切割机。

楼主:
多谢几位朋友

网友:
我们这里有水切割,价格不贵! 质量高,切口光滑,可以直接切形,圆形。圆孔!

网友:
还是线切割好点.

楼主:
还没开过奔驰你好,请说下价格,如果在一块板上切出密集的形状,也不贵,吗

网友:
如果是 下料 或 精度不高  ,用水刀真是太好了  ,厚度可达  50mm

网友(2011-06-26):
推荐等离子切割,我就花了7000元买个,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不锈钢材料,不过我们切不锈钢没有什么讲究哦,就是型材切割机,角磨机,手锯,之后砂轮机打磨焊接。

这个说法正解!一般条件只能这样子搞,用砂轮切割片切割。楼主可以仔细找一下,有那种专门切不锈钢的砂轮片卖的,一般的砂轮片不耐用,切厚料消耗太大,切薄管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普通线切割机床价格大约三四万元,外加工一般0.004-0.006元/平方mm 无齿锯很便宜就是个大而薄的树脂砂轮片,等离子精度一般,介于线切割和无齿锯之间。用机械加工的办法切不锈钢效果不太好,不锈钢比较粘刀,加工 ...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