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动力与图传共用电的还是单独供电的?

楼主(2011-05-22):
共用电的话如果不接上电压稳定模块, 问题不大吧?

你们都是用多大容量的电池共用电的?

单独供电的话, 没必要给图传发射机接电压稳定器吧?

网友:
 共用电不加稳压肯定不行,油门一大图传就黑
独立供电可以不加稳压,我用的是控电那种11.1v,2200mah的,还行,很轻,持续时间比动力供电长点

网友:
上加两个电容行不行

网友:
我也想了解FPV的供电问题    就是不知道共用好还是单独供电好

网友:
我个人认为单独供电保险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以前和动力共用电,刚开始感觉不大,飞一会一猛加油就蓝屏了,还好机机在头上飞目视降落下来,后来用单独供电就没事了!

网友:
加电容无效的,

电动供电,是推油门的时候,电池自然会有个电压降压,,如果达不到发射机的供电电压,就会黑屏,信号断掉...

独立供电,是比较好的,

用一块,1000MAH的,3S,电池,就够你半小时供电了,

我用一块,70来克的,3S,1000电池,自己做的,,,给OSD,发射机,GPS,还有摄像头,,供电,,,能顶上,半小时左右,下来的时候,再换,,一共做了两块,
电池电压,是平衡下降的,不似动力电降得太猛,
4.2*2,12.6,
可以用到,11.1V左右,3.7单节,,,估计一个小时,

网友A:
稳压模块+共用电 随便动力系统几S

现在DC-DC模块效率较高 所以不必纠结

飞远了 12V的图传才有足功率保证

网友B:
标题

引用 网友A:
稳压模块+共用电 随便动力系统几S

现在DC-DC模块效率较高 所以不必纠结

飞远了 12V的图传才有足功率保证
我怎么搜不到稳压的?都是些降压和升压的,介绍完了电池和飞机,是不是该介绍介绍这个稳压模块?呵呵

网友:
我的图传是2.4G500MW,5V工作电压,正好从40A好赢电调取电,非常好

网友:
别信tb上吹的多少多少效率,我查过不少dcdc的ic资料,能做到的芯片价格都比较贵。
tb上大多是用2个芯片先升后降,还是用的LM2576之类的便宜货,两个相乘总效率有60%就算够好了。
不过图传和OSD耗电相对电机来说真不多。。。也够用了。如果能搞定干扰,单独供电没什么必要。

网友C:
自动升降压稳压模块, 加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搜不到稳压的?都是些降压和升压的,介绍完了电池和飞机,是不是该介绍介绍这个稳压模块?呵呵

要么找12楼的  要么买太阳能电池的稳压DC源 但是略重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升降压稳压模块, 加滤波

电调跟电池的位置是不是应该对调一下

网友(2013-04-08):
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