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倒!传动轴居然不是笔直的,影响

楼主(2011-05-22):
今天开始装飞越450pro。没想到居然传动轴有点弯。放在玻璃上滚动,听到有节奏的金属碰撞玻璃的声音。请教各位装过的兄弟,传动轴是笔直的吗?有点弯曲会不会有大影响呢?

网友A:
肯定不能弯,

网友B:
原帖由
tangyf1113
于 2011-5-22 12:08 发表
肯定不能弯,

网友:
AKG 传动轴不能弯啊 弯了机身就要抖了

网友C:
没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弯的不算太厉害,试一下行不行,呵呵。飞越就这水平了,就算买个新传动轴估计也差不多。

网友D:
FY 他们出厂就是弯的 飞机自带就是弯的 买的也是弯的

网友E:
传动 我喜欢皮带的

网友F:
一根薄薄的空心铝管,肯定不可能会有多直。。。。不过尾管中间不是有定位轴承吗?即便弯了影响也不会太大的

网友G:
不要说传动轴这么长的东西,就是粗壮的主轴,我买过两三种山寨的和轴都是弯的,买回来后还得自已一根根敲直.......

网友H:
 还是买皮带的吧……

网友I:
皮带的正解

网友J:
自己一根根矫正啊。也不是难事

网友K:
我的FY450PRO传动轴确实是弯的,震动不小,
轴传的也容易扫齿,后来改成皮带的了!

网友L:
ALIGN 的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