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XTR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1-05-22):
XTR
模拟器
在一台电脑上可以使用
在另一台电脑上总是显示“请打开电源”,不能使用。是USB问题吗?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你遥控器是不是没有接好?这个问题跟USB狗没有关系

网友B:
可能是USB供电不足吧,换个插口试试,要用机器背后主板上的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