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能当铣床刀杆

楼主(2011-05-22):
买了一个二手钻铣,可是却是二号锥柄,可恶的二号锥柄呀。什么都不好买。这不找了这么个东西,各位给看看是干什么用的  能当铣床断面刀杆吗?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锥柄末端,里面有10MM螺纹

锥柄末端,里面有10MM螺纹

这上什么刀呢?刀具安装位直径13MM长17MM

这上什么刀呢?刀具安装位直径13MM长17MM

三大件

三大件

这个能拆卸刀具

这个能拆卸刀具

网友:
 又是一个黑手党
你这玩意我不懂,路过帮顶

网友:
砂轮吧?那么厚的夹持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砂轮有直径是13的吗?
加持区真是厚

网友:
不行吧 怎么卡刀呢

网友:
不懂,纯粹路过

网友:
其实二号锥柄很可爱的,精度高,拆装又方便,到淘宝买或者到二手坛上求购吧。种类很多的。

楼主:
端面铣刀都是3号的,难找

网友:
这是个专用心轴 13轴径应该带很小的锥度。

网友:
 有点象这种,如果是的话那个带一字的头你装反了

网友:
这个不是端铣刀杆,没有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装反,中间部分是一体的,

网友:
好像貌似缺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