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新款天9 2.4G控,关闭高频输出时,模拟器口也无信号输出?

楼主(2011-05-22):
疑惑!新款天9 2.4G控1024款wfly09II,连接XTR模拟器,菜单选择关闭高频输出时,模拟口也无信号输出?
原来想买新天9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关闭发射部分,来使用模拟器,但是到手后实验如下:
1、选择ppm调制模式。
2、关闭RF输出,重启后,RF灯灭。
3、连接XTR,显示“请打开发射机电源”,如先进游戏,再选择关闭RF模式,则表现为收不到信号。
4、音频模拟口连接音响设备测试,发现只有在RF灯亮的情况下,动摇杆时声音会相应变化,在ppm模式和pcms模式均如此。
是否新款天9不能在关闭RF的模式下使用模拟器,或者我有哪里设置还不对的?请懂的兄弟们指教小弟一下,谢谢!如果真不能关闭发射使用模拟器的话,那就是我被厂家忽悠了、、、、、

网友:
练习模拟器何必用9通呢?真是的,我一直用天6C2.4G练习XTR,木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惑!新款天9 2.4G控1024款wfly09II,连接XTR模拟器,菜单选择关闭高频输出时,模拟口也无信号输出?
原来想买新天9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关闭发射部分,来使用模拟器,但是到手后实验如下:
1、选择ppm调制模 ...

仔细再看一下说明书。不要啥问题都跑来问,有这时间看说明书早解决了。

楼主:
感谢兄弟回复!说明书又反复看了两遍,还是无法解释这个不能用模拟器的问题。如您能够指导一下小弟,则万分感谢!我的帖子里列出了测试的方法和设置情况,如有错误,请兄弟们指出!

网友A: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打电话给售后,解释说软件问题正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打电话给售后,解释说软件问题正在解决。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关闭RF模拟要有输出的,要不然就达不到练习模拟器关RF从而省电的目的,如果真是如LZ说的,可能就是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很多人不用天9练习模拟,所以没发现而已,希望天地飞尽快解决,如果不用天9玩模拟倒无所谓,电位器磨损还好点,我就是用春天的模拟器练习,用天7飞我的小赛

楼主:
呵呵,楼上几位兄弟说的是,我原来也是用天6 2.4G玩模拟的,但是现在有了孩子,总感觉在家开着控玩模拟对宝宝有点电磁辐射,又不愿意改造天6控,所以就想用可以关闭发射的天九来连模拟器,买这个天9是为了飞滑翔机的,不是专门买来玩模拟器,结果就发现这个问题。天九是前天才拿到,还在熟悉中,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们指出哈,感谢!

网友:
我新买的 新款天9  也有这个问题,我还以为是正常的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惑!新款天9 2.4G控1024款wfly09II,连接XTR模拟器,菜单选择关闭高频输出时,模拟口也无信号输出?
原来想买新天9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关闭发射部分,来使用模拟器,但是到手后实验如下:
1、选择ppm调制模 ...

您好:
大家好:WFT09II是应大家的要求在WFT09上衍生出来的一款产品,当初修改时可能在该功能上考虑欠妥,请大家谅解!现我公司正在完善此功能,待完全OK后,我们会通知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届时可返厂免费升级,往返邮费由我公司支付,谢谢!

楼主:
好歹厂方还是出来解释了下,心里稍安,先用着,等升级。
希望厂家多测试下,把软件做好,其实天的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至少性价比高,功能实用,不要让软件上的问题把整体的水平拉低了,太可惜了、、、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

网友:
原来是设计时没考虑周到,厂家积极的态度值得肯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惑!新款天9 2.4G控1024款wfly09II,连接XTR模拟器,菜单选择关闭高频输出时,模拟口也无信号输出?
原来想买新天9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关闭发射部分,来使用模拟器,但是到手后实验如下:
1、选择ppm调制模 ...

您好:
         现在已经可以回厂升级该功能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7530&extra=page%3D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