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等离子切割机能否用来焊接?

楼主(2011-05-22):
淘宝看到一款空气等离子切割机,想知道能否用它来焊东西?

型号规格
CUT40R3112)
CUT70(R3334)
额定输入电压(V
单相220V50/60Hz
三相380V交流,50/60Hz
输入容量(KVA
输出电流范围(A
15A/86V~40A/96V
15/86V—60A/104V
空载电压(V
230V
气流量(m³/min
0.17
0.25
最大切割厚度(mm
空载电压(V
230V
效率(%
功率因素
0.93
滞后关气时间(S)
10S
引弧方式
低频维弧
额定负载持续率
60%
外型尺寸(mm
371X155X295
540X215X360
重量(Kg
防护等级
IP21S
执行标准
GB15579.1—2004

网友:
以前单位看人用过等离子,我没感觉到那个可以焊接...

网友A:
我是专业桌数控等离子和数控激光切割设备的,我劝慰的告诉你等离子不能用来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桌数控等离子和数控激光切割设备的,我劝慰的告诉你等离子不能用来切割

楼上打错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桌数控等离子和数控激光切割设备的,我劝慰的告诉你等离子不能用来切割
为啥不能切割呢

网友:
 不能切割,那你的意思是用来焊接??????

网友:
等离子焊接贵的很,2万左右,一把焊枪2千块,切割的倒很便宜,不过听说割嘴容易坏掉,毕竟没用保护气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桌数控等离子和数控激光切割设备的,我劝慰的告诉你等离子不能用来切割

不能切割你还做,做出来骗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桌数控等离子和数控激光切割设备的,我劝慰的告诉你等离子不能用来切割
令我狂晕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桌数控等离子和数控激光切割设备的,我劝慰的告诉你等离子不能用来切割

专业人士,是不能切割还是不能焊接啊,有人说你也许是说不能焊接,那下面这个能解释下再劝慰的告诉人家吗?

网友:
向往等离子焊接,要是能D就好了,

楼主:
我认为:普通等离子设备(空气等离子、、、没有保护气体的),因为火焰温度高,又含有大量的氧离子,氧化能力很强,即便是用来焊接,强度也是很成问题的。

     在有适当的焊药保护下,应该能够用来焊接些要求不高的工件。

大家有何体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桌数控等离子和数控激光切割设备的,我劝慰的告诉你等离子不能用来切割

我不是专业的,等离子切割俺用了很多年。

楼主:
楼上说下嘛:能用来焊接不?

楼主:
寻求答 案哦

网友:
10楼不是明摆着的啊

楼主:
10楼的图没有标明是用等离子切割机来进行的焊接。

等离子焊机用来焊东西那是不稀奇的,用它来割些薄东西也不奇怪。

但是,用等离子切割机(空气等离子)来焊东西,会如何?没见到很清晰的解答。

网友:
空气等离子切割机只能切割。不能焊接!

楼主:
楼上的请详细说下嘛:一点儿都不能焊吗?钢筋对接、角铁对接等最简单的焊接也不能做吗?

网友:
买三用焊机就可以了!
普通手焊,氩弧焊,等离子切割都可以干!氩弧焊和等离子切割的时候焊枪其实都是接在一个地方,只不过两种焊枪不一样,一个要通氩气一个要用压缩空气。

网友:
等离子焊接是没问题的。
但是只在特殊的用途采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XD。
总算有些开窍了:等离子切割机的电流大、没有保护气体,除非极特殊情况是不能用来焊接的。

网友:
有焊接功能的等离子机---姆尔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