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变压器问题,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1-05-22):
前段时间购买了一堆二手电器,都是110V的,最大功率是一个电锯,上面写着120V ,AC~60HZ,12A,请问高手要配多大的变压器
今天去机电市场看了,老板也说不清楚,说是要选择什么样的变压器种类,我手上有一个控制变压器,老板说控制变压器不行,请问
要用什么种类的变压器,还有,配这个电锯需要什么规格的变压器?
谢谢!!!
我手上有的是这样的变压器:控制变压器

网友:
沙发。理论上:容量>=1600VA,初级电压220V,次级电压120V。建议次级电压:110V

网友:
120伏乘12A=1440VA  變壓器效率約95%  1440/.95=1500VA
一次側1500VA/220伏=6.8安培 保險絲約用8A

网友A:
控制变压器真是不行的。看你电锯怎么用了,从1.2kw到2kw都可以用。电锯不常用的1.2kw的就可以凑合一下,如果长时间用的至少要1.5kw的变压器。总之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变压器真是不行的。看你电锯怎么用了,从1.2kw到2kw都可以用。电锯不常用的1.2kw的就可以凑合一下,如果长时间用的至少要1.5kw的变压器。总之越大越好

谢谢,那请问除了控制变压器要用什么变压器呢?用什么变压器好点,关键是要长时间用,原来考虑买2000VA控制变压器,可是现在一说真
的不知道买什么的好了

网友:
买个2kW的自偶式调压器。

网友:
先看下电机结构,串激电机用可控硅调压可以了,
异步电机,用1500~2000W自耦变压器,或用800W~1000W 110V :110V 变压器串成自耦变压器
也可用变频器,去除单相电机移相电容,当二相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请问除了控制变压器要用什么变压器呢?用什么变压器好点,关键是要长时间用,原来考虑买2000VA控制变压器,可是现在一说真
的不知道买什么的好了

你重要考虑功率问题就可以了,一般控制变压器是多次级输出的,标称功率是各次级的重容量。标称2000w的变压器某个次级可能只有几百瓦的容量。用隔离变压器更好些,用调压的一般是自偶变压器,也可以,只要次级线圈电压110v,额定电流15A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