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隆升级请教高手

楼主(2011-05-22):
老款的恒龙虎电路全换了,不知道怎样接线,那个高手指点下,或者给个接线图,先谢了

网友:
我没图 但是帮楼主顶顶 同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

谢谢楼上了,有没清晰点的图或者网站

网友:
换了吧!效果超乎想象!

网友:
左上角的是电源,它下面2个2脚的是马达,再下来就是连接接收板的3个脚
右上角2脚的是音响,左边3脚的是调节音量的

右下角靠近中间的2脚插口是冒烟的开关,旁边的2脚是冒烟的电源

剩下的多脚的插头你就看哪个位置可以插进去就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清晰

谢谢,上面还有2个空的是干嘛的,?

网友:
KENKEN啥都有,呵呵

网友(2011-07-16):
自己看便好了,用不着把老贴顶起

网友:
请问这个组件能否配天地飞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