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DX大桨夹上 内丝横轴的内六角拧圆了 怎么办啊

楼主(2011-05-22):
横轴炸弯了  上次换横轴时螺丝胶上多了,费了我四根1.5MM的内六角起子都不动 最后把螺丝冒上都拧成圆形  是在想不出来办法了。。。
PS1:螺丝胶到底应该涂多少?
PS2::强烈建议商家把内六角螺丝都改成2mm以上的,1.5MM太容易拧圆了不是螺丝刀圆了就是螺丝帽圆了 而且试了几种内六角螺丝刀,没有一个强度可以的。。。

网友:
我遇到过,很遗憾告诉你,只能用锯子从垫圈的地方锯断横轴。

网友:
PS2:螺丝刀太差的下场.......
锯掉旧横轴吧~

网友A:
胶水上多的地方 需要加热。。

网友:
还是麻烦啊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不用三角头的

网友:
好弄的话,估计配件难卖咯,举个例子:你不当心锯坏了桨夹,那不就得买个新的桨夹了么?

网友B:
我就不明白了,为何不用冰人的外丝横轴呢,解决一切烦恼,而且不用上螺丝胶

网友C:
拆小刹车帽,用一个超长螺丝拧从中联顶部拧进去,顶住横轴,然后再拧,祝你好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小刹车帽,用一个超长螺丝拧从中联顶部拧进去,顶住横轴,然后再拧,祝你好运

他的螺丝孔都圆了,估计没有什么工具能拧得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小刹车帽,用一个超长螺丝拧从中联顶部拧进去,顶住横轴,然后再拧,祝你好运

高手!

网友:
下次要记住了,上了胶的螺丝如果拧不动就不要死拧,要加热再拧,而且热度要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螺丝孔都圆了,估计没有什么工具能拧得动了。

意思是只要另一边的拧出来了,横轴就可以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水上多的地方 需要加热。。

另一边就用这个DX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明白了,为何不用冰人的外丝横轴呢,解决一切烦恼,而且不用上螺丝胶
''

这个说法也是错的,防松螺母理论上是一次性使用的,拆装次数多了,尼龙头的防松作用也会减弱直至没作用。
螺纹胶的用量其实与多紧应该没直接关系,只是涂了多了会渗到垫片啊轴承啊那种地方造成不必要的阻力,我的涂法就是一小滴然后用牙签涂平,液面不高过大径。最好用LOCTITE 242这种标准化工业螺纹胶,破坏力矩有保证,也不会太紧,山寨螺纹胶就见过太紧的,螺丝杯头都拧断了螺丝还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小刹车帽,用一个超长螺丝拧从中联顶部拧进去,顶住横轴,然后再拧,祝你好运

这个方法我试过~他这个估计很悬~因为横轴是圆的~不可能顶的很死~中联又是铝合金的~我的中联刹车帽就是这样被拧滑丝的~
我建议楼主一个方法~如果你的内丝横轴还有一点扣能吃的上~换一个新的1.5内六角螺丝刀~然后把浆夹放到煤气炉上烧~烧到冒烟~千万别心疼(你就当它已经挂了)~烧完了马上拧~我就是这样搞定的~
除了浆夹有些变色~没有任何影响~本人亲身经历~欢迎拍砖~

网友E:
标题

楼上烧得这么狠…会不会把东西烧变型了?

网友:
不会的,我的尾桨夹就是烧的跟煤窑出来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烧得这么狠…会不会把东西烧变型了?

放心吧~中山~除了浆夹会变色,没任何影响~我的大奖夹现在一个是黑又亮,一个是咖啡金~老拉风了~简直是气死氧化铜处理法啊~

网友F:
这么烧,把橡胶圈烧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烧,把橡胶圈烧没了吧。

你是愿意换浆夹还是换个胶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