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问题

楼主(2011-05-22):
车床铣床都已安装完,不知接地线有什说法,请诸位指点一二

网友A:
建议弄个电源滤波器。不然楼上楼下人就要找了。。。
小区现在基本没有正规的地线。。。。
地下室是工作室,可以自己接个线到外面,埋个金属在地下。

网友B:
怕触电就要弄好接地。

网友C:
我的BF20L电源插头居然是两线的,纳闷,难道不能接地线?还是华飞想节约成本?

网友C:
鼓励发帖 反对挖坟

网友D:
家里民房的线一般都没地线,三脚插座,上脚都只是摆设,我也纳闷,机床 和变频器要不要接地的。外面埋角铁的话要挖到湿土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