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d210-400的皮带安装

楼主(2011-05-22):
买了华飞d210-400,但不知道两条皮代怎么按.请用过的说下

网友:
你是哪里?能报到一下吗

网友:
梯形皮带还可以放上面塔轮进一步减速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是的 黄圈内的紧张轮要跟着调整,注意 小圈内的定位元件容易坏,谁用谁知道,我就是,哈哈 没有淬过火的原因

网友:
低速

低速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

网友:
那个圈内的不爱坏。除非你老使劲用扳子拧。轻点带上点劲那个皮带张紧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