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1.7KM 寻机 ,然后抱机 回家 供大家参考 并请高手分析原因

楼主(2011-05-22):
翼龙 800克 三轴红外 平衡 组装后 已经 飞过大约15个起落  曾经出现过 在天空 GPS  信号丢失 ,最后飞行 也出现这种情况 飞控 和 接受已经用海棉 包裹  40M 1410DP  2,4g 图传 已设定 失控保护 失控时 电流应在 9安

今日 风力 2级 - 3级

炸机前 转向 GPS  信号 丢失、  失去平衡 、倒飞 急速下降 、炸机。

可能原因  1、飞控板 固定不牢靠 , 可能转向时 晃动 导致 GPS  引线 松动 , 此原因 可能行 不大, 翼龙机身不大 加上很多线  并且 也加了 海绵,GPS 丢星 曾在天行者上也出现过。

               2、转弯角度 设定 过大 56度 加上 南风 转弯时 被风 吹翻,但若不设定这么大角度 在下风口 时 很难回航。

               3、被风吹翻后 竟然倒飞 很平 ,第三轴似乎没起作用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5MTQ5Nzk2.html
视频只看意思就成了 不要看画面 (无法看)
请 高手分析一下是否 还有其他原因 。

网友:
哦,Skylark的老大研究下,GPS模块飞行中丢星也是较为常见啊!让人头大,超级独眼龙这方面据说有些改进(记录原始起飞点GPS数据,便于GPS重新搜到星后的回航),Skylark也要积极想办法啊!努力!

网友:
据说CCD板的摄像头会印象GPS  (离的进的话)

网友:
还是飞控的软件算法问题,到了某些极端的状态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办了,简单说就是大脑失控

网友:
什么版本的   RTL   怎么不是A1

网友:
我的怀疑不知道正不正确,有可能你的摄像头掉了,看上去的图像就是倒了,其实飞机还是正飞,而且平衡仪还是在起作用的,所以飞的还是那么稳!~

网友:
你用什么图传

据说1.2G的图传是会压制GPS信号的

网友:
GPS 摔过就会有隐患的 我们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gps的接口松动脱落了,

网友:
不过很奇怪,貌似lz已经发现问题了,怎么最后切换成A1模式,不手动操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从未摔过,一样经常搜不到星。郁闷半年了!

网友:
应该是转弯的角度太大了

网友:
倒飞降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似乎不像若摄像头掉了 图像应该晃动比较厉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 贴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