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安装当中的,两个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5-22):
问题见图。
新手新机,发现居然最靠近橡胶o圈的垫片,两边不一样厚。手里没有其他鸡鸡参照,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第二个,日字框这样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A:
理论上厚度应当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厚度应当是一致的。
那就是零件有问题咯?

网友B:
 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

是不是两个垫圈应该一样厚?

网友:
铝圈应该要用一样厚的,但市售的规格不多,有时候横轴长点短点,不好做配合。这个太薄了桨会上下晃,太厚了伤轴承。有手艺的话,自己DIY挫。
第二个,基本使拉杆保持垂直不要歪的那个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C:
    垫圈明显不对! PRO的是一毫米的薄垫圈!   日字框球头的位置不在中心!你的理解和安装是对的! 但垫圈是配货错了!

网友:
垫圈应该是一样厚的,日子框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垫圈明显不对! PRO的是一毫米的薄垫圈!   日字框球头的位置不在中心!你的理解和安装是对的! 但垫圈是配货错了!

正解
建议赶紧改3MM横轴~这样你每次买横轴都有对应的垫圈配给你~你就会省心很多了~

网友:
国产的就这样,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垫圈明显不对! PRO的是一毫米的薄垫圈!   日字框球头的位置不在中心!你的理解和安装是对的! 但垫圈是配货错了!

垫圈明显有问题的,换个吧,日字框好怪,反正我的PRO是对称的。

网友:
 零件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dx。感谢阳台侠指点迷径。马上找供货商换垫圈。
日字框的问题,谢谢大家指导了。

网友D:
买过2个飞越的旋翼头总成  2次都有问题  不是少个轴承 就是少个小螺丝 球头有一个还是滑丝的。
是不是生意太好了 最后都不检查就包装的啊。。。。。

网友E:
质量问题总是难免,苦的是消费者,小零件换又不好换,邮费都比零件贵了,还耽误装机时间,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过2个飞越的旋翼头总成  2次都有问题  不是少个轴承 就是少个小螺丝 球头有一个还是滑丝的。
是不是生意太好了 最后都不检查就包装的啊。。。。。

嘿嘿,他们这是有意的无意,肯定说下次补给你对吧,吸引回头客呀,但老是碰到的话就火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质量问题总是难免,苦的是消费者,小零件换又不好换,邮费都比零件贵了,还耽误装机时间,折腾!

确实,邮费太贵。
要是没有这个小毛病,对fy的旋头工艺总体还是满意的。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旋头装好后,中联的两根定位杆插入相位器,此时相位器不知道是不是锁死的。我的安装后相位器顶部可以在这段空间内上下滑动,螺丝上到最紧也所不死。我不知道这是否正常。

网友:
听说PRO旋翼头的循环螺距能设得高一点。我还琢磨着sport换个飞越PRO头呢。

网友:
山寨机就这质量了   便宜没好货   lz以后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这只是个开头  祈祷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正常,那个不能活动的话就没法飞了,个人感觉是这样的,LX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那个不能活动的话就没法飞了,个人感觉是这样的,LX补充

新手新机,请大家多指教o。

网友H:
日字框是对的,相位器就是要滑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日字框是对的,相位器就是要滑动的。

谢谢啦

网友:
晕死,应该是一样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