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环奇853飞不起来了!怎么办!

楼主(2011-05-22):
虽然宝贝已经挂在淘宝了也好长时间没碰了!今天下班逛了会坛子实在忍不住就拿853出去飞了飞。毕竟在新JJ没来之前没玩的。
  来到一个很多老年人跳舞的算是个广场的地方吧!插上JJ的电打开遥控器电池灯显示只有3个灯亮也没太在意毕竟放了好长时间了!然后给油。当转数达到要离地的速度时马达确突然停止工作了!这使我很震惊又连忙重试了好几下,但情况都如出一辙这下可懵了。我蹲下又按照元方法做了一遍,由于是晚上在飞机机罩里面的灯我能看清。
  慢慢推油等常量绿色正当要离地时突然亮出红灯,马达熄火。又试了好几遍还这样。起初我认为是控没电了变跑去旁边的商店买了1快钱4节的电池。插上一开还显示3格,再试试还一样。后来又买了4节南孚8块。好心疼啊!
  再开控还是显示3格电!
  大虾们帮帮我! HELP ME !

网友:
你就知道遥控没电了 !

飞机电池你不会没充满电吧

网友:
1快钱4节的电池.............这什么电池啊,估计是飞机电池或接收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马达不行了,马达没力了,而且电刷磨损严重了吧,反正就是大油门下,电流过大,保护了

网友:
换飞机电池试试,如果没猜错LZ应该是把机上的电池充满后存放,或者过放了。

楼主:
进过今天下班回家自己拆开飞机开了下发现浆轴上缠了一根很细很细的线,至于是头发还是线我不打清楚。进过刚才的外面试飞以确定就是那更线所谓!苦笑不得。但是我发现可能由于不知道是不是修JJ时可能有些东西都放的过左边了还是什么的,在家里起飞时无论往左还是右飞机都是往左偏,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现在好飞了没有

网友(2011-07-17):
LZ一定要把电板粘牢固,并且要直,不能歪或前高后低的。我是玩852的摔过以后,就是你这种毛病,最后才发现是电板送了,从新粘好,就OK了,要是以前只要一加油门就停机无奈完了

网友(2011-08-20):
或者是晶体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