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GPS始终搜星不成功,求助

楼主(2011-05-22):
按照教学贴,GPS模块已经远离了其他组件,GPS天线也移到了电机臂上。但是今天下午在外场(方圆300米无任何建筑物),多次搜星无果,其中最长一次有5分钟。求助,先谢过!

网友A:
还是学我放顶头 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学我放顶头 比较好

现在GPS的应用这么多,哪个应用象这个模块这般挑剔?我放在电机臂上难道会比放顶头差?真的无语了,我倒还希望是模块的质量问题!

网友:
我也是一样问题,XA的GPS搜星实在慢,经常找不到。话说我用osd自带的GPS装在同样位置很快就能找到。现在我的x450上两个GPS模块,经常几块电池飞下来xa的GPS始终没信号,osd的早就有了。不知道是xa的硬件设计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xa的osd发布了也无用武之处啊,坛子里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希望把这问题快点解决。

网友:
我的结论就是 安装位置和屏蔽 我这样装好后还没出现过收星不良问题。

网友:
是屏蔽GPS模块吗?

网友:
4 楼朋友的天线固定方法效果好的原因是:下面的铜板成了GPS天线的信号强度坛强反射器。

网友:
XA 的gps模块搜不到星的又不在少数。 只能和其他gps模块相比,说同样条件下,xa的gps模块抗干扰性很差。。。

网友:
其实不是gps模块抗干扰性很差

本来GPS的灵敏度和高,卫星下来的信号很弱。而x的整机工作就是个强辐射源 pwm 可以产生大量干扰。
要接收性能一定要做好屏蔽 位置上选择是最简单屏蔽方法:天线高于干扰源下面有地隔离。

要相信科学,当然放顶头机头罩不能用了难看点。

网友B:
我的GPS放在电机臂上  搜星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GPS放在电机臂上  搜星速度还是不错的

那是你没看信噪比。看了就知道不灵了。

网友:
关键是有过比较之后发现xa的gps确实没别家gps模块好啊。同样的位置osd的gps就能搜到,xa的就是搜不到。

网友:
我也做了大量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是,此款GPS的接受天线有问题,接收灵敏度太差,在同等环境下,其它GPS都能收到8~10颗卫星的情况下,它也会收不到,或要很长时间(10~30分钟),但只要在天线下面放一个比较大的反射面,在1分钟内都能收到星。不知厂家对这么多的收星问题,有什么说法??

网友:
别急,我们正在解决。很快会有结果的。

网友:
要有耐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