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的升降舵机如何安装??螺丝太难上了。。。。请教

楼主(2011-05-22):
说明书中说是装在支架里面的,,但是这样的话螺丝太难上了。。

如何解决?

网友:
先装右侧板吧,请参考老羊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0%CF%D1%F2

网友:
其实也可以装在支架外面的,拆装都方便得多。我就是这么装的

楼主:
我现在也是装在外面的,,装上和侧板差不多厚的垫片,直接紧在侧板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装在外面的,,装上和侧板差不多厚的垫片,直接紧在侧板外面

不用装垫片呀,可以直接贴紧在主轴固定座上的,你的舵机是不是比较宽?

楼主:
回楼上,,舵机上面是可以直接紧在固定座上的,但是下面还有侧板档着的,不垫的话不是上低下高,

网友:
确实比较难,我是用直径比较细的内六角,稍有点斜,能拧上。

网友:
最好在里面装。要斜着拧,舵机的安装孔位置可能不对,要把安装孔下沿锉开,这样就能拧上了,屡试不爽

网友:
套件裡頭不是都有L型的六角螺絲刀,可以直接從對面的螺絲孔插入阿~這樣就又直又準了

网友:
呵呵,我是来关注PRO的。

网友:
我估计LZ的舵机安装孔和底座位置没对齐

网友:
想知道安在外面怎么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