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我介绍一款A6的电源?

楼主(2011-05-22):
要多少A的合适?20A?30A?
有一款沃仕达的30A电源怎么样?要200多?听说这个低滤波,电流声小

还有不到100的30A电源,这个不太清楚,最怕买到手用的时候电流声大,风扇声大

楼主:
我就是想了解下大家都在用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
TB上搜下 剪线电源。那东西效果不错。我用的DELL一个18A的,40多RMB,像个砖头。。

网友:
电脑的电源盒。14A输出,常常两节3S电池2.2A充电,没见什么异常。

网友:
第二个电源我买过,没有电流声,还是可以的。。。我充电电流小,才2.2A,风扇从来没有转过。。。

网友:
想好就上  德国魏德米勒Weidmuller电源

网友:
同意板凳的说法

网友:
100块那个不错,12V 30A,没听见电流声音,倒是A6贴着耳边听有滋滋的电流声音,2A充一块电源基本风扇不转,4A充两块时不时转一下,感觉还不错,上30A的电源功率大,带峰值200W的A6肯定没问题,踏实的……无压力

网友:
我是电脑电源,接一个3e,一个b6,一个啊、

网友:
我是电脑电源,同时接一个3e,一个b6,一个UA6没任何问题!!!

到电脑城买一个沉实点的电源也就20元一个。
如果非要买一个外接电源,淘宝也就100元多点,建议买13v-15v之间的,不建议买12v的,12v电源充电的有负载的时候有压降
充3s锂电和电瓶的时候,充电器内部需要先升压,消耗功率,如果【输入电压大于等于充电电压的时候充电器转换效率是最高的,功率损耗最小】。
买个200w以上的足够了。不过300w 200w 都差不多,400w的好像也贵不到哪里去,那还是富裕功率大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