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3G,版本 V2.1就有问题了。

楼主(2011-05-22):
3G有问题了。

新买的3G,版本 V2.1.

开机10次,大概有1、2次只是红绿灯交互闪烁,转动机身,尾舵机没任何反映,
打尾舵机没问题,说明不是接受机/尾舵机的问题。

已经发现两次,自检正常,起飞正常,中途忽然尾巴不锁定了,
(好在心里担心这个问题,没敢飞行,只是悬停测试,损失不大)
情况也是,转动机身,尾舵机没任何反映,
(由于在外场天阳大,没注意是什么颜色的灯)
打尾舵机没问题,说明不是接受机/尾舵机的问题。

网友:
估计正好换3Gx咯。。。~~~!!

网友:
换MB,跟便宜,更稳定。

网友:
红绿灯闪烁就没有进入正常程序,说明书常见问题第10条之第2条:检查如果STATUS 红绿灯号一直闪烁,请检查控制器和感应器之间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
是什么飞机?是否用电调的BEC直接给接收机和3G供电?如果是,那么电调的BEC供电不稳是个问题,10次出现2次,也正式供电不稳定,我有亲身经历,今天把飞机摔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答。

多谢楼上的解答。我之前已经有两个3G了,都是去年买的。
其中一个是1.0,一个是2.0.好像1.0的死机过一次。
后来购买USB线升级为V2.1后就好像再没出过大问题。

而这架450 PRO 以前也一直用的是去年的老3G,表现正常。
现在换了这个新购置的3G,所以BEC供电是没问题的。

控制器和感应器之间是原装短线,很紧,想换长线,拔都拔不动。

网友:
学习,MB更划算

网友:
我朋友的3G 在天上飞飞就 死机了 斜盘尾舵都不动了   3G的质量真是杯具

楼主:
今天下午逃工。

今天下午逃工。RP好像不行,450每次开机都是红灯绿灯闪。

怕RP出问题,先沐浴更衣,然后洗手熏香。
重新格式化PC机,断网后,安装纯净的XP系统。
在Apple上下 载3G更新程序。
安装在XP系统上。

严格按照 PDF的说明,连线.....
虽然3G上写的是 V2.1,连线后还要求更新为2.1,看来这个SoftWare的Bug还没改。

全部更新后,丢弃了短线,换上长线,现在开机,自检后马上绿灯。

待会装机上再测试。

网友A:
我碰到过插得时候不正,把针脚插歪了,自己还没有发觉,然后就红绿灯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插得时候不正,把针脚插歪了,自己还没有发觉,然后就红绿灯闪了

详细检查了,这个没问题。

网友:
有一次我也碰到这个情况,把连接线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楼主:
问题已经确认,是 感应器的问题。

问题已经确认,是 感应器的问题。

来回测试,重新更新了N回固件,重新换了N条连接线,重新设置了N次!!
还是偶而红绿闪..........
如果自检正常,绿灯长亮的话, 左右摇晃机架,副翼舵机无反应,其它正常。
真的开始怀疑是感应器的问题了。

一怒之下,拆开我另外一个山寨机上3G的感应器,插在这个Pro机的控制器上,测试了N次,全部OK.
把这个怀疑有问题的感应器,放在另外一个山寨机的控制器上,测试了N次,毛病全部重复,可以确定是感应器的问题了!!

网友B:
检查 感应器 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 感应器 插头

没问题,检查了N次!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不仅仅是左右不响应的问题了。

网友C:
两端要用力插进去,直到卡口“嗒”一声,不然会出现接触不良导致自检不通过,严重的就会出现死机,其实死机真的是这么来的,根本与电子无关,如果不经常拆,最好在接口滴点玻璃胶或热熔胶,免除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端要用力插进去,直到卡口“嗒”一声,不然会出现接触不良导致自检不通过,严重的就会出现死机,其实死机真的是这么来的,根本与电子无关,如果不经常拆,最好在接口滴点玻璃胶或热熔胶,免除后患

唉,接口紧到拔都拔不出来...............
如果这样的话都出现接触不良导致自检不通过,当然根本与电子无关,那是和接口的插接件有关吧!!
东西已经返回卖家,现在等厂家的答复。

网友:
很想把这几根线焊起来

网友D(2011-08-30):
等了3个月,返修的终于来了!!!
等了3个月,返修的终于来了!!!
厂家给换了一个新的 感应体,并且全部升级为V3.0
上机测试没任何问题了。
现在上面的那些 托门可以闭嘴了吧!!

网友E(2011-11-07):
有时候 插头就是这样的,塑料壳插紧了,里面的金属插头 还是松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