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凤凰模拟器上应该怎么调出450上6S的效果?

楼主(2011-05-22):
咨询,凤凰模拟器上应该怎么调出450上6S的效果? 想体验下6S的450是什么感觉,谢谢。

网友A:
   没什么感觉的。。。。。模拟器从头到尾都那个动力,还没发热问题,本来就等于6S了

网友:
  把速度调到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感觉的。。。。。模拟器从头到尾都那个动力,还没发热问题,本来就等于6S了

飛機不會抖,不用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