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747-可以手抛否

楼主(2011-05-22):
终于改无刷了,2212,KV1000,请问各位 魔友,这个飞机可以手抛么,飞场不好找啊。
手抛的要求是什么,仰角啊,力度啊,油门等!
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我一般是油门50%,拉着升降舵抛

网友B:
可以,不过地面10米内就可以起飞。

网友C:
可以抛,我第一家就是747,滑跑起飞老炸,后面死马当活马医就手抛,很好的

网友D:
原则上只要动力够还扔得动的都可以,见过拋1.4米大塞的。不过拋飞挫肚降完全失去像真机的味道

网友E:
油门大点 一扔就好了

网友F:
为什么一定要手抛?

楼主:
回复 网友G:
后轮 比较容易歪。。。
尴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 秒炸 就是手抛,上去 5米后 失速掉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后轮 容易歪,以前有刷的时候 手抛炸后,我就不敢手抛了。。。

网友H:
场地小也能起飞啊!

网友H:
直接上3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