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JR XG7 对码方法。

楼主(2011-05-22):
如题,谢谢。

网友A:
 在菜单里有个绑定设定行!即是对频项目! 其他的注意项无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菜单里有个绑定设定行!即是对频项目! 其他的注意项无特殊!

正解。
按照说明书上来操作下就好了,非常简单

网友B:
我来多一句嘴。

话说我也刚刚入门2.4G,说说对频方法吧。首先把你的对码线(就是1,3针脚相接的那个接头)插到接收机右下横着的那个通道(BIND BATT SENS)。接收机电池接好(任意通道),这时接收机会闪灯。然后按住遥控ENT接开机,进入系统设置模式。找到BIND,按下滚轮,进入BIND RF菜单, 将光标对到BIND ON处按下滚轮,OK。这时候接收机灯会从闪亮变为常亮,对频成功。

网友:
标题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主,把说明书抄三遍你就会了。

网友:
说明书上有的哇。。。。别说你不懂中文。。

网友(2011-10-07):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也刚刚入门2.4G,说说对频方法吧。首先把你的对码线(就是1,3针脚相接的那个接头)插到接收机右下横着的那个通道(BIND BATT SENS)。接收机电池接好(任意通道),这时接收机会闪灯。然后按住遥控ENT接开机, ...

感谢解答,我也学习了~~

网友:
谢谢,我用板凳的方法对码成功,但是我发现遥控器背面那个对码状态灯的地方有点烫,这正常吗?

网友(2011-11-29):
对频一定要插回传,不然无法对频

网友:
悲剧的我说明书是英文的。。。

网友:
话说我也刚刚入门2.4G,说说对频方法吧。首先把你的对码线(就是1,3针脚相接的那个接头)插到接收机右下横着的那个通道(BIND BATT SENS)。接收机电池接好(任意通道),这时接收机会闪灯。然后按住遥控ENT接开机,进入系统设置模式。找到BIND,按下滚轮,进入BIND RF菜单, 将光标对到BIND ON处按下滚轮,OK。这时候接收机灯会从闪亮变为常亮,对频成功。   对频一定要插那个回传器,不然无法对频

网友:
请问jr xg8的对频方式一样么?

网友(2012-04-19):
一段时间不对频就忘了,感谢楼上回复!

一段时间不对频就忘了,感谢楼上回复!

网友:
和XG8一样啊

网友(2012-10-20):
jr xg8的对频,接收机都一样,发射机进入系统设置模式。找到BIND,按下滚轮就OK了。